问问题,关于多旋翼接开关

楼主(2013-06-21):
很久以前做航模都是木头的油机,不存在现在这种电源打火的问题,现在接触多旋翼,
电池
很大,打火严重,问了很多卖航模的发现都没有人在电源上接开关,为什么?
之前找人定了一块碳纤板,打好孔,直接一个大功率开关上去,调试很方便,不需要拔
电池

网友A:
开关不现实。就算电流受得住,重量也是刚刚的

网友B:
多旋翼全功率状态下大几百上千瓦,十几二十伏的电压,电流要近百安,你用什么开关来应付它?

网友C:
是有点恐怖~这开关首先要能过大电流~然后开关稳定性又要好~还不能打火发热.....
80~100A以上的电流~~不用续电器之类或空气开关~用别的开关来搞的话...还真没敢想太多~没研究过....

网友D:
,
这~电池是频繁换地要开关干嘛,加了开关增加了误操作的可能性,家里的小孩子不会换电池可会开开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