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富斯9 th9x推油门,电机不动

楼主(2013-06-21):
控选择固定翼模式 和滑翔机模式  操作模式选择第四个,电机没有声音也不转,舵机正常,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是不是关了。油门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关了。油门锁了。

刚买的控,该怎么设置啊,说明书很乱,看不懂

网友A:
左上角有个2节开关,你打开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左上角有个2节开关,你打开看看

貌似没有用啊

网友B:
电调与电机三条线都连上的情况下,只要电调通电,遥控器不用开机,电机应该就发出自检的声音,LZ检查电调接上电源了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调与电机三条线都连上的情况下,只要电调通电,遥控器不用开机,电机应该就发出自检的声音,LZ检查电调接 ...

电调接电池,电机没声音

网友B:
换个电调试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个电调试一下吧。

现在手头只有一个电调

网友C:
楼主,我有9通的中文说明书耶,之前跟富斯的客服要的,你留个邮箱,我发给你。

网友D:
先看下STICK左右手设置对不对
还有DISPLAY那里看下油门是否在第三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我有9通的中文说明书耶,之前跟富斯的客服要的,你留个邮箱,我发给你。

好的,谢谢 iblandshot@gmail.com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看下STICK左右手设置对不对
还有DISPLAY那里看下油门是否在第三通道。

stick我是第四个,油门也是在第三行。。。

网友D: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

我给你发了说明书,但是你收不到哦,说明书有30M。系统提示,您的邮件大小超出收件人(iblandshot@gmail.com)所在服务商的限制,对方不予接收。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给你发了说明书,但是你收不到哦,说明书有30M。系统提示,您的邮件大小超出收件人(iblandshot@gmail. ...

额,好吧,不过也谢谢你,现在不知道怎么回事,已经好了

网友E:
你还在不?我知道为什么 客服给我说的  要把油门设置到120%电机才会运转具体怎么设置我忘记了 我现在已经刷了所以你自己再研究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还在不?我知道为什么 客服给我说的  要把油门设置到120%电机才会运转具体怎么设置我忘记了 我现在已经刷 ...

我不知道怎么的就好了,油门什么的也没设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不知道怎么的就好了,油门什么的也没设置。。。

神奇了

网友:
试试电调通电了没有,如果电机没反应的话,换个电调试试

网友:
把电调换成舵机,用舵机测试就行了,这个比较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