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前辈们指教:新手在模拟器(降落训练)中遇到的问题和数据统计

楼主(2013-06-21):
如题:入魔一月的新手在凤凰模拟器“降落训练”中的遇到的各种问题,以及数据统计,请前辈们指点。谢谢。因为我喜欢航模,时间虽不长,却想以最严谨科学的态度去对待航模。

设置如下:

遥控器天地飞7          油门:日本手       遥控杆大小设置:均为50%在中间位置

机型:涡喷红箭T-45;涡喷F-16

模拟器降落训练中有    高度设置:高、中、低;    距离设置有:远、中、近。

形成9种场景:1高远、2高中、3高近、4中远、5中中、6中近、7低远、8低中、9低近
以上9中情况最近一周我都反复练习,成功和失败情况都差不多,基本上是五五开。

主要问题:1、50%成功降落的例子中一部分是真正的成功,双后轮先着地,平稳降落;还有一部分降落确实侥幸没有摔机而已,其中很多次飞机着地后弹跳。请问如何能减少飞机落地后的弹跳?
              2、50%失败的降落中分几种情况:A、很多时候飞机右偏,用副翼调节却无法奏效。请问右偏或左偏是否是因为我拉升降舵过快?或者是油门小了?
                                                           B、其它摔机主要是自己拉杆的时机不当、或幅度不当、或快慢不当,自己正在摸索。
              3、降落时的油门保持问题:降落时,为避免失速,我的油门位置在:最低位置、6分之1,  5分之1,   4分之1,   3分之1油门,我都试过.请问在固定翼(尤其是涵道机),一般保持什么程度的油门比较合适?
              4,最后一个菜鸟问题:正确规范的降落,应该是后双轮先着地吧?然后在这一瞬间迅速减油门到最低,左手瞬间松开升降舵,让杆子回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飞过 ,帮顶

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支持,帮顶

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帮顶

多谢

网友D:
模拟器练习的主要目的是不错舵,别天真地认为模拟器上不炸机了飞真机也就不炸机。新手一上来就飞函道机、哦喷机,成功的机会是零,不论你模拟器练到了多熟。
建议,先买个上单翼练习机实地飞。

楼主:
引用 网友D:
模拟器练习的主要目的是不错舵,别天真地认为模拟器上不炸机了飞真机也就不炸机。新手一上来就飞函道机、哦 ...

多谢,实际飞行我也是按计划来,上单翼飞机已入,涵道机也入了,一步一步循序渐进

网友:
。。。速度快的东西我飘过把

网友E:
降落时,后轮着地,收油是对的,但是升降舵还是要慢慢地打,否则飞机必跳,你说的飞机往一边偏,打不回来,那就是失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降落时,后轮着地,收油是对的,但是升降舵还是要慢慢地打,否则飞机必跳,你说的飞机往一边偏,打不回来, ...

多谢指点,我马上尝试练习一下,升降舵慢慢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E:
降落时,后轮着地,收油是对的,但是升降舵还是要慢慢地打,否则飞机必跳,你说的飞机往一边偏,打不回来, ...

明白了,难怪方向打不回来,原来是是油门每掌握好造成失速。多谢

网友F:
模擬器用賽斯納練習,練熟後入架賽斯納真机飛!

楼主:
引用 网友F:
模擬器用賽斯納練習,練熟後入架賽斯納真机飛!

多谢,上单翼我也练的,现在正组装一架,期待首飞成功

网友G:
这东西 方法有的。但我觉得还是自己找感觉。 降落找感觉  模拟器练习的是条件反射  你真正飞的时候 气流啊 风啊  让你很难按照正规动作一套做下来  只有说你知道降落的原理 然后不断的修正飞机

修正飞机就是模拟器的条件反射     想看理论 有本书叫戴氏无线电航模什么的 具体忘了  很不错  分为基础和特技两本  网上有电子版  楼主有兴趣看看 对起飞降落 航线 参照物 等等说的很详细

想买东西可以到值得买模型  zdmmx.com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东西 方法有的。但我觉得还是自己找感觉。 降落找感觉  模拟器练习的是条件反射  你真正飞的时候 气流啊  ...

非常感谢解答,目前正在理论和实践的学习中

楼主:
自己顶一下,不然沉底了,哈哈

网友:
感觉LZ有点弄得过深奥了,降落本来就是固定翼最难的地方,(当然也是固定翼的魅力所在),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解决的。等你飞了真机,积累了一段时间,看法又会不一样。这个是没办法速成的。。

飞模拟器里的涵道机,降落成功能有50%,这个已经不错了。比起那些不求甚解的新手,不知好了多少倍。LZ可以考虑上真机了。真机手感又会不一样,所以还会再调整模拟的练法。真机、模拟结合着练,效果更好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