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火轮450用什么云台

楼主(2013-06-21):
有哪位高手可以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A:
兄弟我是过来人,如果你想拍出能用的视频,建议你整套换掉,450只能拿来玩,呵呵,要拍视频的话建议还是换强度大一点的支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我是过来人,如果你想拍出能用的视频,建议你整套换掉,450只能拿来玩,呵呵,要拍视频的话建议还是换强 ...

是震动太大了吗?

网友:
对震动不好处理,建议有条件还是上碳纤的机架吧,风火轮只能玩玩,动手能力一般的话最好直接上一个碳纤机架+一个无刷云台,最近飞越的无刷不是出来了吗?建议你买一个(我不是商家,不是打广告),不要为了省钱而折腾,我就是想省钱来折腾最后反而花了更多的钱,到现在一个拿得出手的视频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