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GCP,MINI CP零成本水冷散热,效果不错!

楼主(2013-06-21):
华科尔GCP,MINI CP的主电机寿命较短,加上近日天气炎热电机更容易损坏!所以平时练习我都是把头罩去掉裸飞利用大桨的气流帮电机散热,但一个电下来摸一下电机也感觉烫手!想到水蒸发可以吸热帮助降温,于是在这基础上继续改造,用一些较薄的棉布在主电机外面包住(裹紧但不要包太厚)用细线绑好,在起飞飞之前用吸管吸几滴水均匀滴在棉布上让棉布充分湿润(不要太多,以防漏水),飞行过程中大桨的气流会使棉布上的水分加速蒸发,从而进一步降低电机的温度,一个电下来用手摸电机金属部分,只是温温的效果非常棒,通常加一次水可以坚持两块原厂电。手上有GCP,MINI CP又没改装无刷的朋友可以试试,由于我用的是D7控没有反馈功能,用高级控的朋友可以从看一下反馈的温度,看看是否有效!有条件的话用医用酒精效果应该更好!上图:

楼主:
我是两个飞机交替飞的,连续飞怕尾电机受不了!但电刷的磨损就没办法了,希望温度降下来后电机能耐用点吧!

网友:
奇思妙想,有才华,顶一个~!不过,直升机来说,还是无刷好~~

网友:
这也行?厉害哦!

网友:
你弄一个无刷行不行,还弄两?

网友:
六通的飞机还是无刷好

网友:
不错…我也试一下

网友:
我觉得电刷磨损靠降温不能起到仍何作用,但应该可以提高电机效率……

网友:
有钱也别这样花。搞两台轮番操

网友:
用酒精合适点,但是要是水的话,还是。。。多注意点好,因为不留神可能会引起短路或者连电

网友:
有刷的可以的

网友:
尾电机也可以散热,可以看看我前面发的贴子

网友:
這樣包,热散不去,不就更热?

网友:
看都有人,包铜皮散热的。

网友:
干脆上个水套,再加个水箱,让水循环起来。你太有才了!

网友:
水干了的话就麻烦了,不仅不能散热,还会阻碍风冷散热

网友A:
这样的效果不理想。。。还不如自己用废电机做个无刷

网友B:
蒸汽机哈!

网友C:
是个办法。支持原创!

网友D:
GCP我是有一套无刷的,不过换机身的时候取了下来,先把原装的电机用上反正放着也是浪费!MINI是最近购入的,感觉比GCP要稳定很多,至于MINI的原装电机动力还是很好的,在考虑要不要换无刷!

网友:
还是换成无刷的好点 寿命长

网友E:
真漂亮!水干了的话就棉袄

网友F:
楼主主意不错!我有两架MCP,一个有刷一个无刷,基本是飞一个,修一个 :)
有刷的回去试下,用酒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