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和电调很热。。。。

楼主(2013-06-21):
油门最高,一会电机和电调就很烫了,怎么回事  xxd 2200kv  40A电调

网友:
夏天来了,正常

网友:
人都会很热的

网友:
天热,注意散热要不MOS管容易出问题。

网友A:
多大的浆呀?这个转速,最多配6寸高效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大的浆呀?这个转速,最多配6寸高效浆

没安装浆,空转  。浆回来安装5寸三页浆行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安装浆,空转  。浆回来安装5寸三页浆行吗

说实话,没用过3叶浆,不过要是不太暴力应该差不多吧,问问大家吧,或者问问淘宝店主

网友:
3叶浆还是不要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安装浆,空转  。浆回来安装5寸三页浆行吗

最好别空转,带浆转可以散热。
再就是飞完以后最好继续用扇子吹风,让温度降下来。

网友B:
从6楼到10楼都把桨说成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6楼到10楼都把桨说成浆了。

输入法第一个就是 浆。。。

网友:
引用 楼主:
输入法第一个就是 浆。。。

这二个字仅是拼音相同,但声调不同,字义不同,稍认真点就不会错了。

网友:
放心吧  很正常  电机有时候都烫手   别一直全油门推就行了

网友:
散热问题凸显,天气热了

网友(2014-07-12):
天热了很正常嘛

网友:
天气热把!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