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想入台700电机,想问问大家选哪台好?

楼主(2013-06-22):
   最近想入台700级电机,在不用考虑资金的前提下,想问问大家选哪台空机好?
   1、亚拓700e   2、x7
   3、雷虎e700(还没有上市,要等)
   4、goblin 700
   5、logo 700
   6、kasama 90e

网友:
雷虎e700或LOGO700

网友A:
老狗700,成熟,用户也足够多

网友:
X7很行啊~

网友:
不懂,看有米人玩

网友B:
最骚的是goblin 700

网友:
要省心省力,配件供应齐全的就是700E DFC PRO

网友:
同意楼上!看你炸鸡多不多了。高端机配件问题确实是个难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骚的是goblin 700

如果比骚,我觉得kasama最骚。

网友:
在不用考虑资金的前提下,想问问大家选哪台空机好?

那不简单了……各买一台,然后你来告诉大家! 最后把不喜欢的卖掉……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老狗700,成熟,用户也足够多

在LZ列出的机型中,除了没上市的雷虎E700以外,用户最少的就是Logo700.

网友:
LOGO 700可以的

网友:
我选logo700,第二x7,三gobin7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LZ列出的机型中,除了没上市的雷虎E700以外,用户最少的就是Logo700.

logo 700不如700e dfc用户多吧,我自己还是选择亚托700E DFC ,便宜  配件 好买,性价比高。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在LZ列出的机型中,除了没上市的雷虎E700以外,用户最少的就是Logo700.

足够多,不是这些里面最多,当然不够X7那么多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足够多,不是这些里面最多,当然不够X7那么多啦

远低于 Kasama 90E和雷虎E720.亚拓700E和X7就更别说了。
毕竟Logo700上市时间最短。

网友:
有钱了一定要买台雷虎的啊

网友:
首先排除的就是logo和kasama

网友D:
logo 其实泰世x7也是可以考虑的

网友E:
首先排除的是LOGO,kasama没见过,不懂。

网友F:
为什么不考虑E12呢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为什么不考虑E12呢
JR好是好,但件太贵了,而且好像不太好买.

网友H:
先700e pro,要么gaui的X7.第三才是goblin

网友I:
9楼头像真吓人

网友J:
不懂~看米多的来说~

网友K:
买90级机,应该技术都没问题了!自己喜欢哪架就买哪架吧!关键是米要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