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的6S电池 充电发现有个电压相差大 怎么办

楼主(2013-06-22):
求教 求帮助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电池本身体质问题!是的话..难救咯!

试试单独给那块电充电.充到了4.07这样再接回平衡充试试看!如果这么操作了!充完了!拿去飞回来~再充电时看还有没有这样的问题!没有就OK~还有你就别太纠结~节哀就好~或你找老板去吧

网友A:
A6能有单独给一个电芯充电的功能么?  还是直接上平衡冲到一样的电压?

网友:
都没的~~~手动用别的1~3A的电源自己手动充一下咯~~充一下看下电压~够了就让它接回平衡充....

不懂别的办法了!

网友:
用A6试试看

网友:
直接退货

网友B:
直接用万用表测试、就知道相差多少了、我的电池50循环后各电池压差也就是0.006V

网友:
电池不行了吧

网友:
还有这等事

网友:
这个绝对应该找卖家退货。没必要自己救!

网友:
引用 网友A:
A6能有单独给一个电芯充电的功能么?  还是直接上平衡冲到一样的电压?

那是B6充电器

网友:
换一个电池充电,如果还是一样说明是电池问题,新买的电池找卖家更换,不要自己修复。

网友:
典型的垃圾电池,退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直接用万用表测试、就知道相差多少了、我的电池50循环后各电池压差也就是0.006V

啥电池??

楼主:
谢谢各位指导  我冲放几次看看

网友:
质量不行吧

网友:
测一内阻,看一下差别大不大,差别大的直接退货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啥电池??

我用的是HEI 2200mAh 11.1V 30C锂电池 已经50多循环了电压差是用福禄克15B万用表测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