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B6充电器显示connection break,怎么回事啊,急求 ...
求助:B6充电器显示connection break,怎么回事啊,急求怎么解决

楼主(2013-06-22):
各位,大哥大姐们,我前一段时间买了一个B6平衡充,是蓝色的那个款式,以前充电还好着,一切正常,但是昨天晚上给新买的2200毫安的11。1V的
电池
充电时,一切准备就绪后,长安start键后就出现了
connection break
提示,同事还伴随着BBB的警报声,不知怎么了,我检查导线,插头都接好着啊。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我然后又用旧电池试同样出现了这种情况。以前好好的啊 ,就是搁置了一个礼拜没用啊。还请各位模友们高见,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A:
翻译过来就是连接断路,拆开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翻译过来就是连接断路,拆开看看吧
额,我不是专业人士啊,害怕拆坏了

网友B:
貌似是B6的同病~你上网找找。。有办法解决的

网友C:
之前我遇到同样的问题,把电池插头重新焊了还是一样。后面换个电池插上去可以,重新再插另外一个就好了。觉得是软件是问题

网友D:
B6要求电池两个插头都要插上才能充电,LZ检查一下是否两个插头都插好了。

网友E:
如果确认连接正常,可以设置一个较小的充电 电流试试。
比方说正常2200mAh 3S充电 1C电流应该是2.2A,
LZ可以设置1.8A或1.2A,看看能否解决。
供参考。

网友F:
有时与电池的连接没有插好就这样。一般不会是B6的问题。你检查一下连接线。

网友G(2015-01-01):
我也遇到这种情况了,放了一个多月没用现在就这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