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r6100e问题

楼主(2013-06-22):
d7e刷给力固件,不改动硬件,用山寨阿r6100e,6100的灯一会亮,一会熄灭。灯亮时,接收正常。灯熄时,接收机无反应。请问各位大大,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
刷Devotion固件后正常

网友A:
灯灭了就是没信号了,LZ用多大的功率测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灯灭了就是没信号了,LZ用多大的功率测试的。

功率没关系吧,接收机就在遥控器旁边,不到20cm

网友:
得分清遥控问题还是接受问题

楼主(2013-07-28):
昨晚又认真看了dsm2对频录像,其中G大提到ar6100e为八通破解,遂将遥控器中通道数改为8通,居然正常。改为6通就不正常。

网友B:
D10 Devotion固件设6通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D10 Devotion固件设6通没问题

d7e用Devotion固件设6通也没有问题,但对于D7E来说,摇杆虚位大,回来后不能为零,校准也无效。Devotion不能设摇杆死区,只能用给力固件了。

网友:
没遇到过

网友(2014-07-23):
我也是这种情况,感觉接受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