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想的最可靠的船模连接方式,请大虾们建议下是否可行

楼主(2013-06-22):
    小弟玩船的,说实话最怕的就是船在湖中间因为各种原因的失控了,各种救援方式,比如救援船,游泳,钓鱼竿,都不是很好的方式,都没有100%的救回来的可能,我的是一个游艇,舱内空间也不小,我就想了个如图的动力和控制接线图,不知道是否可行,请大家发表意见。谢谢

网友:
实际上现在的电子设备性能都比较稳定可靠了,失控往往是电池电压不够了、接插件松动等,或者你选择的电子设备本身就是质量不好的低价伪劣产品,所以你越复杂的连接就越容易出问题。其实船出问题多是机械事故、翻船、电子设备进水等。

网友:
两个接收控制同一个舵机,万一失控了两个接收机互相较劲,舵机改听哪个接收机的。

网友:
想要安全就全部用两套设备,舵也用两个。

网友:
一个遥控器可以和两个接收机对频吗?应该不行吧!再说两组接收信号经Y线给电调,会是什么情况?

网友:
根本就不可行~  不单止信号混乱了,烧设备,而且还增加重量!还是老老实实做救援船最好,多想想法子在这上面吧~ 论坛上面已经有很多成功可行的救援船案例了~ 值得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