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600N 十字盘在T8fg中如何设置

楼主(2013-06-22):
求教 亚拓600N  T8FG  十字盘 选的 HR3
所有方向都对 油门上升 十字盘 上升 左右副翼都正确 就前进后退是反的
哪位告诉我为啥
450 升降那个舵机在后面 连杆在主轴后  600N  升降连杆在主轴前

网友:
各种调,总有一款适合你,哈哈

网友:
如果是有副翼,进十字盘混控里,升降舵循环螺距百分比改成负值就行了,比如说原来是60%,就改成-60%

网友:
应该选H3吧

网友:
前后的陀机改反向不就行了吗

网友A:
升降比率反向就行了。这个都调不好楼主我建议你先玩玩450吧,玩油机再等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升降比率反向就行了。这个都调不好楼主我建议你先玩玩450吧,玩油机再等等。

补一句,600危险程度比450大太多了。所以还是小心啊,我看着你描述的问题都揪心。千万别出事

楼主:
问题解决了 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