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请教大伙个问题,有图、有灰机

楼主(2013-06-22):
真是无语了,本来一直使用9寸桨,因为想追求飞机动力,我换成了11X5.5桨
结果上天没一会,就把我的朗宇A 2212  1400KV 给烧了。后来怀疑是桨太大,导致烧电机,随后我换成了朗宇X 2216  1250KV ,地上70%油门试机时,我就感觉电机太热 ,结果上天没飞5分钟,电机又烧了....

大伙帮忙分析下吧,到底什么原因?是不是桨不对呀?飞机起飞重量1GK,上9寸桨没劲啊.....
刚刚又买了个朗宇A 2216   800KV的,不敢用啊!怕在烧了。

使用的好盈40A无刷电调,和  3S  25C锂电,

家里还有9寸桨

和三叶10寸桨

到底该选什么桨?烧电机跟桨有关系没?

请大伙帮我分析下,回头我上传飞行视频啊呵呵。

这是我做的飞机

网友:
买电机的时候人家都会有表格,显示配多大桨有多大的电流,和拉力自己选择就是了

网友:
你想要大动力,又要速度快,光换大桨肯定不行,电机过载很易烧的
每款电机及其对于KV都有合适的桨尺寸,2212  1400KV 一般是用8寸的,你用9寸已经过了,更不用说1155了!
你想飞1公斤重量的飞机飞得有劲,拉力应该在1.5-2公斤,考虑用2820级别的电机吧。

网友:
电机小了,小马拉大车,自然要出事,一般电机都有适用电池、飞行重量、电调、拉力、螺旋桨等数据供你参考。

网友:
电机小了 KV值偏高

网友:
11寸桨是2217以上电机用的!

网友:
lz我实在对你无语了,1400kv配9寸,1100~1300配10寸,1100kv以下才配11寸,不够力的话推荐买2215或2216,1300kv左右配10寸

网友:
1400KV配8060或者9050还行

网友:
我2212,kv1400一般配9050,天气冷的时候偶尔用下1060不敢暴力,
2216kv1250配1060-1047,没上过11寸

网友:
kv值和浆大小要配好,不然效率不高还过载

网友:
你是一台普桑,想跑F1的速度,光换轮子能行吗?换发动机是关键。
你只加大轮子然后狠轰油,不烧发动机才怪。

网友:
LZ要不考虑飞机适当减重吧……

网友:
你新的电机可以配11寸的桨,先悠着点,慢慢试,你要全程全油,什么也架不住。估计你的飞机在一公斤左右,2216电机,KV800,你11寸桨应该能用。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模友,我明白了。

网友:
基本功不扎实,多看看论坛的置顶帖子,电机是要和浆搭配的,要不然直接烧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