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GCP SCP minicp 120d02s如何选择?

楼主(2013-06-22):
新手想玩450,目前就差空机没买。发现周围好像没地方飞啊
准备先入小机了,请教GCP SCP minicp 120d02s如何选择?跟450感觉到底差多少?

网友:
差多了!新手还是不要飞这个!不好控制,炸鸡成本比450还高!!!

网友:
手感确实差多了去了,感觉不如450好飞,我有gcp,炸鸡基本没什么成本,基本不会坏

楼主:
哦,
想入120d02s, 感觉结构和450差不多,在室内飞飞,顺便练练装调机.
这个和尾电机版的小机感觉如何?

网友:
推荐v120d02

网友A:
刚进的D02S,室内悬停没问题!调机和450差不多,就是零部件比450小很多如果LZ动手能力强的话不错,主要零件太小不好摆弄,建议先飞模拟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进的D02S,室内悬停没问题!调机和450差不多,就是零部件比450小很多如果LZ动手能力强的话不错,主要零件 ...

模式器会四面悬停了,入什么机好

网友:
买华科尔的scp吧,02s零件小,难修。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
想入120d02s, 感觉结构和450差不多,在室内飞飞,顺便练练装调机.
这个和尾电机版的小机感觉如何?

问一下楼主!你说的室内是多大的空间!
我SCP在室外飞的挺舒坦的!但是在我家客厅飞的时候,容易打到家具!
室内飞还是找小的飞!mini cp  super cp 都可以!

网友:
直接450啦!

楼主:
在广州,租的房子。大概十来平吧。练了两个月911。基本上能四面悬停吧。感觉911老是往左飘。
先前准备上450的,控,舵机,电调等都到手了。就差空机了。不过沒找到地方飞啊,想弄个能在室内飞

网友:
120d02s如果动手能力不强的,建议别碰!直接上450,450的零件大弄摆弄。120d02s炸一次修机器你就知道了,上次我就是掉到地上一个螺丝找不到了太小了!如果LZ动手能力强还是建议120d02s!我的120d02s拆碎了再装上都没问题了。

楼主:
d02S 的接收机(6旋翼)能用在450上吗?

楼主:
打错字了,怎么不给修改?
d02S 的接收机(6旋翼)能用在450上吗? 除了电压不同外,还有没有其它的问题?

楼主:
奇怪, 明明打的是一个字"车由", 怎么上去成了"旋翼"了?

网友:
动手能力强推荐02S

网友:
v120d02s的接收机好像有网友装到250上飞的。

网友:
gcp太贼不好飞。其它不知道

网友:
看哪个耐炸选哪个吧

楼主:
SCP 和 miniCP 电机都是有刷的吗?

网友:
迷你cp,不解释

网友:
SCP不错 价格便宜! 好维修 耐炸

网友(2013-07-26):
引用 网友B:
scp:烧板王 mcp:舵机贵 02s:6由车手感影响以后的飞行 GCP:暂不作评价
路过顶下,全国最全小电直各种cp ...

楼上评价真够可以的;

请问scp 主板你本人手里烧了几个?

六旋翼手感影响以后飞行,只有那些上不去下不来的人才会拿手感 坏手 当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