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问题,电池给相机供电。

楼主(2013-06-22):
想用一块4s电池给5D2供电,用降压模块到7.2v,还需要考虑什么,电流什么的?求解释。

网友A:
可以考虑7809+1N4007,输出8.4V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考虑7809+1N4007,输出8.4V

能在说明白点么,佳能5d2的电池用的是7.2v啊

网友:
电压合适就可以吧?我估计稍低于7.2V也行,因为相机工作电流大,普通电池压降大,锂电的话内阻小,能保证足够的电流。

网友B:
可以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没问题

你用过么,用的是多大电池,放点倍率多少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用过么,用的是多大电池,放点倍率多少的。

相机不需要太大放电,所以你挑c低的就好了。大点也么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