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指教~这个能做B6的电源吗~急~~~

楼主(2013-06-22):
如图,手上有个闲置的笔记本电源,可是输出源是19V2A,不知道能不能用啊,笔记本里的锂电是多少V的呢?谢谢~~~~

网友:
这个不好吧,B6输入是12V-5A

网友:
不高以15v用10A以上好点

网友:
电压太高了,买个12V的笔记本电源吧。

网友:
显然不行,输出电流太低

网友:
电压太高  电流太小   换一个 b6是 12v、 5a最低了

网友:
电压高了点  电流小了  充电时候 过流  这个开关电源会保护

楼主:
谢谢各位大虾~明白了

网友:
如果放在我手上小改一下还是能用的,b6的电压最高是18v可以改电源里的取样电阻改成16v就行了,但是电流最大只能2A了,不过对于一般用用也够了,毕竟充电电流大了对电池也不好。。。。。。。。。。。。

网友A:
你应该用表实测一下,旧的电源输出未必能达到19V了,少个1-2V是有可能的,也就基本可以将就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应该用表实测一下,旧的电源输出未必能达到19V了,少个1-2V是有可能的,也就基本可以将就用了

嘿嘿~我用电显量了一下,18V、17.9V,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嘿嘿~我用电显量了一下,18V、17.9V,不知道行不行~~?

不高于18V就行,可以用,有合适的再换呗

网友:
电流可以适当增到5-15安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