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求云台调试。。。

楼主(2013-06-22):
今天安装了云台FY-30A飞宇姿态平衡仪来增稳!没安装在四旋翼上工作非常的平稳左右摇晃时候平衡非常的好见图一和图二!问题就出现在安装到四旋翼上就变了!左右摇晃的时候根本就和拿在手上完全不一样!怪了。怪了。。。机架往左偏云台也就往左偏。机架往右偏云台也就往右偏。我在FY-30A上设置了反向也一样!拆下来装上去完全用在反反复复试了结果一样!搞了一个晚上没解决!求老师们指点下!在此小弟先谢谢了!

网友:
没反好不好

网友:
反了吗?是不是正反的问题?

网友:
设置问题吧

楼主:
正反我都设置了还是一样!拆下来拿在手上又正常郁闷!

网友:
看起來正常阿~1圖2圖看起來正常 3圖4圖看起來調整過度,角度過大

网友:
同意楼上,看起来都没反啊。。。

网友A:
看图没啥问题额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图没啥问题额

安装在机架上就不一样。机架往左右应该云台始终在平形的位置的!就是和放在手上一样!现在就是相反了!郁闷急呀!

网友:
呵呵呵,LZ错觉了,没反呀,顶多调调偏转角度就行了。别郁闷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