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看戴氏教学法里边的副翼方向舵混控,向高手请教

楼主(2013-06-22):
最近看了戴氏教学法里边有副翼到方向舵混控,想咨询一下有没有人这样设置过,效果怎么样?

网友A:
开始尝试过,后来偷懒,加上飞涵道,好多鸡鸡都不开方向舵,就没设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始尝试过,后来偷懒,加上飞涵道,好多鸡鸡都不开方向舵,就没设过了

有效果么?是不是副翼向右打舵向右转弯的时候方向舵也是向右打舵?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效果么?是不是副翼向右打舵向右转弯的时候方向舵也是向右打舵?

方向舵应该是向左,貌似是为了解决打副翼导致两边鸡翼升力差异发生偏航的现象,比如你打右副翼,右边升力下降,左边上升,机头向右偏航,就要往左补偿,保持飞机直线的方向,所以打左方向。不过一般小飞机这点影响可以忽略吧。这是我个人理解,你将就听,哈哈

网友:
说实话,还不如自己好好的联系使用方向舵,混控只能是固定比例,但是飞行途中各种情况都会发生,舵量也不是一个固定值。

以前用过,感觉不爽取消了。

网友:
本人新手,个人觉得还是联系使用方向舵比较实在,不然你的另一只手会很无聊啊

网友:
我也有点纠结这个。。貌似应该是副翼滚转,拉升降舵转弯时,机头会往下掉;;所以要给一个向上的垂尾尾舵量,加以补偿,保持飞机水平盘旋。。个人理解是这样。。
总感觉有些不对,而且这样也是有缺点的。。里面有说到,不能侧飞。。

目前没设置混控,飞得也挺正常的。。没什么影响。倒是设置混控后,不能侧飞等是个影响。

最后决定不纠结、不设置这个了。

网友:
飞3D的时候有尝试过,实际上补偿比例很难掌握,还不如适当的EXP曲线,手动控制来的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向舵应该是向左,貌似是为了解决打副翼导致两边鸡翼升力差异发生偏航的现象,比如你打右副翼,右边升力 ...

好吧!哪天尝试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方向舵应该是向左,貌似是为了解决打副翼导致两边鸡翼升力差异发生偏航的现象,比如你打右副翼,右边升力 ...

大校啊,说反了。本来不想指出来的,但怕误导了新手。向右打副翼,方向舵要向右混控,方向舵混控转角度可与副翼角度基本一致。向左依然。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吧!哪天尝试一下!

错误的,再仔细仔细看看戴氏教材。

网友:
这个是解决转弯掉高度吧

网友:
原来戴学习法是这么回事,就一个方向副翼联动有好几纸啊!其实考虑再结合升降联合有侧滑升降也能对付,在实际飞行中如果是下滑时或水平飞行时打副翼,机身重力会自然而然地消除掉这个侧滑影响的,在抬头飞行时利用升降舵也行,可能这个学习法中还有这样的方法了,要想飞出精确的航线,手法很重要,还是有意识地练习更重要,知道了就会有意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大校啊,说反了。本来不想指出来的,但怕误导了新手。向右打副翼,方向舵要向右混控,方向舵混控转角度可 ...

个人理解,哈哈。会飞后丢开戴氏很久了,如果错了希望多多包涵。不过说实在,这东西估计也就比赛有用,一般人爽飞还真用不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理解,哈哈。会飞后丢开戴氏很久了,如果错了希望多多包涵。不过说实在,这东西估计也就比赛 ...

可能中国某人出这么一本书,就现在模拟器飞行充足的情况下,肯定没人买!遥控飞行是实践过程,而这个过程相对简单,原理知道了就很容易进入“无师自通”的境地,中***方为舰载机降落跑了俄罗斯不免,还跑了法国及巴西,其实旅行费如果是官僚自己掏腰包,这事就根本不会发生!

网友:
没用过这个功能,降落好像比较正常。
如果要用的话,我会试一下差动副翼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