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按照这个做成功过吗?

楼主(2013-06-22):
1拉长的“S”为1280兆赫

2季波弯曲频率为1280 MHz。

.3完成“S”弯

4在S弯测量四分之一波长的两倍。

5我的2个数字“8”

6向上弯曲90度

7拆分视图

8在“X” -风车焊接LHCP

9详细的焊接

10完成的天线- LHCP

11尝试显示连接详细信息

12从侧面看的天线

13图

14参数3D图

补充:
       上面是1.2G的尺寸,2.4G和5.8G的4叶天线的尺寸在7楼

网友A:
不懂行 干嘛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懂行 干嘛用的

图传天线

网友:
天线不错。馈线部分有特写就更好了

楼主:
上面是按照1.2G的波长制作的
补充:
1280MHz = 18.49 /469.8毫米
2.4GHz = 9.66"/245.5mm 2.4GHz的= 9.66 /245.5毫米
5.8GHz = 4.08/103mm 5.8GHz的= 4.08/103mm

Now you need to calculate your quarter wavelength which is simply 1/8 of your wire length.现在,你需要计算你的四分之一波长,这简直是线长度的1/8。

Quarter wavelength in inches = 2960/f in MHz四分之一波长英寸= 2960 / F以MHz为单位

Or或

Quarter wavelength in mm = 75168/f in MHz四分之一波长毫米= 75168 / F以MHz为单位

So for:所以:

910MHz = 3.25"/84mm 910MHz = 3.25 /84毫米
1280MHz = 2.31"/60mm 1280MHz = 2.31“/60毫米
2.4GHz = 1.2"/31mm 2.4GHz的= 1.2“/31毫米
5.8GHz = .51"/13mm 5.8GHz的= .51“/13毫米

You may notice this is a little longer than the true electrical quarter wavelength such as that is used in the BiQuad tutorial .您可能会注意到,这是一点点的时间比真实的电气使用四分之一波长,如的双二阶教程中。 Admittedly, I don't know why this is the case, but it appears to work best 1-2% longer than the electrical wavelength, so we'll go with it.诚然,我不知道为什么是这样的情况下,但它似乎工作最好的1-2%,超过了电子的波长较长,所以我们会去用它。

1.2G,每条线长255.85166666666666MM,两端63.9625弯曲。
2.4G,每条线长127.92583333333333,两端31.98125弯曲。
5.8G,每条线长52.93482758620689,两端13.233620689655172弯曲。

网友:
四瓣的蘑菇天线

网友:
这个必须顶。。。。。。。

网友:
天线要用频谱分析的,要用专用仪器才能达到理想效果的,见仪不要自己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成功了

论坛真是金屋藏娇

网友:
引用 楼主:
论坛真是金屋藏娇

嗯嗯

网友:
只要尺寸对  应该就能行

网友:
技术贴啊

网友:
牛哇 技术贴

网友:
这个很早就有了啊,都做了好几个了的说

网友:
1.2G现在是不允许使用的,干扰民航备用通讯。2.4G或5.8G。

网友:
多老的方案了,去年这会儿哥还在手工做这个帮助模友,今年n多厂子量产了,,何必自己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