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3S、4S锂电池电压及充电问题

楼主(2013-06-22):
新人,想请教一下S3电池的额定电压11.1V,其满点电压应该是多少?最低电压能低到多少V呢?
看一些帖子说单节电压不低于3.6,那就是说总电压不应该低于10.8V?是这样吗?

那4S的话就是总电压不低于14.4V?

B6平衡充设置,锂电平衡充模式,11.1V,1A这样可以吗?
花牌2200mah 25C

网友A:
安全低电压3。6充满4。2,楼下补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全低电压3。6充满4。2,楼下补充

安全低电压3。6充满4。2,说的也是单节锂电池的电压吧?

在OSD、万用表测量出的结果那就是
3S电池满电就是12.6V,安全低电压就是10.8V
4S电池满电就是16.8V,安全低电压就是14.4V。
是这样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安全低电压3。6充满4。2,说的也是单节锂电池的电压吧?

在OSD、万用表测量出的结果那就是 ...

那肯定是的啊

网友B:
充电1A有点小了,2A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充电1A有点小了,2A可以!

楼上的头像!!!!!!!!!!!!!!!!!

网友:
楼主是理解了,乘法而已,几S就乘几,不着急就1A充,省点时间就2A,都说电流小点充电池寿命长,没感觉差那去,还是电池本身品质差距更明显

网友:
管他几S,你就记住单片3.8,充满4.2就行了。3.6一下就过放,电池容易怀孕

网友:
单片电池安全电压3.7

网友:
几S就乘以几

网友:
哎呦

很好很强大!!!!

网友:
过放,挂电池

网友(2014-04-23):
单节充满4.2 正常3.8 低于3.6过放

网友(2014-09-25):
问下我的4S电池冲满就15.2V而不是16.8V吗??这是什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