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 cp 室内3d

楼主(2013-06-22):
?x
不知不觉入魔快10个月了,一直没有拍过视频,有点遗憾,中午抽空飞了段,飞的不好,其实平常飞的要好些,一拍视频就不知道飞了。mini cp还是很好飞的,而且极其耐炸,我这架一直室内飞,3d炸鸡无数,只换了对桨,主轴,横轴炸歪了,敲直了,其它还好。其实也飞450,主力是120,不过长沙天气太热了,懒得出去飞了。

网友:
沙发占了。。很好

网友:
板凳,你的是什么控  求设置方法

楼主:
我d10,d7都有,按照说明书设置都很简单,我用d7多些,d10多个回传,意义不大。

网友:
才10月就这水平,让吾辈汗颜。。。顶你

网友:
看来俺不是玩直机的料

网友:
飞得很不错啊!好动的联想!哈哈!

网友A:
非得很好 就是在加点自旋钟摆就好了,估计高度不够吧,这小鸡比较容易掉转。

网友B:
新手,能给点意见吗?该入手什么样的飞机,和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手,能给点意见吗?该入手什么样的飞机,和控

新手建议入d10,mini cp或者super cp,然后v120d02s,飞越450 pro...,循序渐进,动作先用cp练,然后120上练,最后大机上练,起码我是这样,至今,我的这些飞机都状态良好,花费也比较小。

网友:
楼主能不能把飞机停墙上?上次看到个高手把飞机停墙上,然后我就决定一定要弄个6通直机玩玩

网友C:
求教楼主我六通玩了半年目前正飞四面悬停,模拟器上mcpx可以熟练前后翻,上了真机scp翻过来一下子就飘很远不知道是何原因,是调机问题吗?
另外您是怎么防扫齿的,切了舵机臂百炸不扫,就是舵机太容易移位,正飞没问题,不知道舵机臂太松是否会影像3d,模拟器上两方向可以说随便翻了,上了真机一下飘好远求教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新手建议入d10,mini cp或者super cp,然后v120d02s,飞越450 pro...,循序渐进,动作先用cp练,然后120上 ...

固郎的450怎么样啊?和飞越比起来哪个更好点?

网友:
楼主好技术!
可惜俺MINI CP被偷了再也没飞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求教楼主我六通玩了半年目前正飞四面悬停,模拟器上mcpx可以熟练前后翻,上了真机scp翻过来一下子就飘很 ...

模拟器我很少练,太没感觉了,gcp,mini cp都飞过,super cp没飞过,应该没有gcp灵活吧,其实gcp飞3d比mini要爽,控制的好也不会飘,航线旋停就费劲多了。多练练就好了。还有螺距我是55,舵量100,好翻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求教楼主我六通玩了半年目前正飞四面悬停,模拟器上mcpx可以熟练前后翻,上了真机scp翻过来一下子就飘很 ...

还有舵机就是切一刀,地球人都知道啊,我的还好,没用橡胶圈和圆珠笔弹簧,就是切一刀而已,不打滑,除非炸鸡。炸鸡无数,没扫过,只是有点抖舵了,基本没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固郎的450怎么样啊?和飞越比起来哪个更好点?

450我也是刚装的,随大流,有钱就亚拓,省钱就飞越,也不过飞过十几个回合,可能没调试的好,感觉不如120灵活,携带不方便,今年长沙天气又爆热,基本都没飞了。对固郎不太了解,应该也差不多吧,很多配件都是通用的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450我也是刚装的,随大流,有钱就亚拓,省钱就飞越,也不过飞过十几个回合,可能没调试的好,感觉不如120 ...

飞越自己组装,好安装吗?另外配上所以的电子设备(中等电子设备就ok)需要多少钱?

网友:
请问你的MINI CP是原厂电机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450我也是刚装的,随大流,有钱就亚拓,省钱就飞越,也不过飞过十几个回合,可能没调试的好,感觉不如120 ...

450比120好飞多了,越大越容易飞。
祝楼主早日上大机。陀螺仪不要省,买性能好的V8或MB。山寨的GV8000、K8也行。不要用小姨子之类的,耽误进步。
呵呵,我其实也算长沙人,一口长沙话。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舵机就是切一刀,地球人都知道啊,我的还好,没用橡胶圈和圆珠笔弹簧,就是切一刀而已,不打滑,除非 ...

切一刀不固定不会太松吗,今天我试了下我的舵机臂拿在手上切3d和负螺距,动动右摇杆,然后熄火回到普通模式都移位了,怪不得刚才下午3d翻过来一下子飞好远控制不住

网友:
引用 楼主:
模拟器我很少练,太没感觉了,gcp,mini cp都飞过,super cp没飞过,应该没有gcp灵活吧,其实gcp飞3d比mi ...

飞得很好,3d螺距曲线和油门曲线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450比120好飞多了,越大越容易飞。
祝楼主早日上大机。陀螺仪不要省,买性能好的V8或MB。山寨的GV8000、 ...

我可是看着呕液的帖子入的门,基本上也是跟着高手走过的路在走,从呕液哥的帖子中受益匪浅啊。我也认为450应该好飞很多,高级別的动作都可以做,无耐一是没场地,二也没那技术,像自旋翻什么的想都不敢啊!3旋翼我用的k8,飞机没细调,温柔3d还可以,可能动力差了,感觉没力还费电。只要你不怕热,欢迎到长沙来玩,说不定你的长沙话比我说的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可是看着呕液的帖子入的门,基本上也是跟着高手走过的路在走,从呕液哥的帖子中受益匪浅啊。我也认为45 ...

呵呵,我那时候是看RWFY入门的。接力跑啊。
还是劝你早点上大机,以前玩小机不知道什么时自旋,玩450以后才知道自旋的手感。
换了GV8000陀螺仪以后才知道定点自旋这么简单,自旋圆周航线很快就会了。
华的小鸡,MINI CP和02S,定点自旋我都搞不定啊!但450,轻松正飞圆周航线,倒飞圆周航线也会了。很垃圾的自旋翻也会了,但做得很差。
一直飞小鸡的那段时间我也是想都不敢想自旋翻,但是上了大机就会得陇望蜀,比如我就有点想再买500了。直升机确实是大坑!

网友:
楼主飞得很好啊

网友:
飞的相当牛逼了··

网友:
LZ你飞的真好·你的MINI CP主电机是用什么的?10个月能飞成那样,好崇拜你

网友:
飞的很好啊,支持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越自己组装,好安装吗?另外配上所以的电子设备(中等电子设备就ok)需要多少钱?

组装不难,慢慢来,不懂就多潜水看高手们的装机贴,难的是调试和飞。空机680,kst215,锁尾525,三旋翼k8,电调亚拓35,电机450mx差不多全套1600左右,加电池2000吧。

网友:
给力!!!!现在有了02S,准备假期再入一个!  楼主推荐SCP还是MCP?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得很好 就是在加点自旋钟摆就好了,估计高度不够吧,这小鸡比较容易掉转。

集中回答下吧:
1、用的是60元的华电机,11齿的,用过m5 14000,h05s 14000,最后还是觉得华电机好用;
2、油门35一条直线,螺距-55,55,d/r 100,exp line;
3、电池keer350mah的,拍这段视频时,电源线快断了,动力输出严重不足,3d飞的不太爽,当
时没发现,以为是电池不行了。正常可以3d翻5分钟的;
4、把飞机翻到墙上的动作我搞不定,我只会撞到墙上,也许呕液哥以后可以做得到;
5、自旋钟摆是什么,我可以用120做前后,左右钟摆,当然动力不够,不太到位,其实可能类似
彩虹,cp 没试过,房间只有2米多点高,确实不好做,但是开100油门的话,动力很惊人,室外应
该可以做的;
6、我不是高手,只是小鸡玩得多点,孰能生巧而已,多花点时间,坚持下去,相信大家都可以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集中回答下吧:
1、用的是60元的华电机,11齿的,用过m5 14000,h05s 14000,最后还是觉得华电机好用;
2 ...

我的SCP用的黑金KV12000 MX-10A电调 8T电机64大盘。400MA 25C电池三分半 350MA 30C三分 原厂240MA两分 悬停时间太短一直没有解决。。。
第一套模型参数
油门0 70 100
螺距行程-+45%
螺距-10 40 100
30油门起飞
第二套模型参数
油门0 70 100
螺距行程-+100%
螺距-10 25 40
50油门起飞
这两个参数飞行时间没有太大差别,依然阳痿。

网友:
mini灵活得像小蜻蜓,翻得时候感觉不是太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SCP用的黑金KV12000 MX-10A电调 8T电机64大盘。400MA 25C电池三分半 350MA 30C三分 原厂240MA两分 悬 ...

换新桨和电源线,还有检查电机线有没有虚焊,黑金还是比较省电的,就是扭力差点,齿轮也不能太紧。正常应该原电旋停4分钟左右。mini cp新机非常稳,我这架炸的多了,虚位较大,抖动大,所以比较飘,不过我喜欢灵活点,正好练手法。

网友:
技术可以了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集中回答下吧:
1、用的是60元的华电机,11齿的,用过m5 14000,h05s 14000,最后还是觉得华电机好用;
2 ...

楼主我是同样的电机 同样电池 小齿10T 悬停最多只能3分钟 想知道你的大盘齿是多少T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