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8真的不错? 持续更新--继续吐槽

楼主(2013-06-22):
刚入手的一台全新pl8(传说中的powerlab8,充电器里的高富帅),带配置线,使用精准预设模式充电,发现各项数据并非精准,与其软件监视的电压等信息有较大误差。

不过,pl8的信息是否可靠?估计大家怀疑过的应该很少吧。

本人另外有fluke的一些测量仪器,测了下,发现电压实际相差至少有0.02-0.03v/s 也就是精准模式并不精准。这个误差1s的,6s放大出来就是0.12-0.18v,误差已经不是一点点。

说pl8好的魔友,是不是跟风+盲目崇拜啊。

--2013.6.22夜
很感谢大家认真地浏览并回复帖子,挑起这个话题的,就是想说一个现象--人云亦云!这点已经好像成为大多数国人的特质了,为什么我们很多东西都要照搬,而不加思索?这算是学习?
本人大学学物理,从事计算机行业,写过揭秘帖,如著名的超级兔子、优化大师,许多多所谓的优化、修改,其实微软系统本身这些选项就是默认设置,作者皆如此,忽悠了多少人啊。。。。。。
又如写过单反购机测坏点,大家公认的测试方法本身就有问题,居然没有一直没有一个人指出来。。。。

晚上又发现,pl8居然在对外部电压侦测方面也是有较大误差的,我的电源使用了2种直流外部电源,电压为12.00-12.10v,空载情况下,pl侦测外部电压为下图。
不相信的,自己可以做下实验。本人使用了普通的dell电源还有好点的直流稳压电源。即使有负载情况下,也有接近0.1v左右的误差,充电中和充电完毕都如此。

- 2013.6.23
看吧,好“智能”,2200mah 3s电池,设置 1c充电,电流大家看到了吧。
更好笑的是,提示已经在恒流阶段,电流却是动来动去,恒流啊。。。

- 2013.7.12
最近没有跟进的原因有很多,毕竟涉及的层面也特别多,甚至有些在国际大公司间也存在不同的观点和认识。
孰对孰错不重要,重要是大家都认识到自己的浅薄,能让更多人有质疑有研究的精神就好。这是我们真正缺乏的东西。

网友:
其实我发现如果电池的每一节电压压差 偏大的情况下,使用PL8/6去充电,平衡得很慢。。。
我用PL6充A123 20AH电池包的时候,让PL6充到3.55就算了,之后插A6用8A去平衡,这样要比光用PL6直接充到3.6V要快很多很多很多~~~
说实话,我买PL6/8只看上他能够大电流充电。。。有不对的,请指正!

网友:
0.0X这个没必要太纠结吧。。。

网友:
这个~~~至于这么纠结???

网友:
反正我现在外场充电用306b,飞回来了再用a6平衡下。

外场充电主要讲求效率,平衡性只要不太差就行。

网友A:
其实感觉这应该不能说成是纠结,pl系列的说明里都写了78uv的平衡电压检测精度,也就是0.0078v的电压差别,0.0x V的差距已经很大了。

网友B:
你的福禄克真的保证很准确吗?校验过没有?

网友:
也许你的误差都累积了,校准下再测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福禄克真的保证很准确吗?校验过没有?

我怕说出手里有多少测量工具,吓傻大家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感觉这应该不能说成是纠结,pl系列的说明里都写了78uv的平衡电压检测精度,也就是0.0078v的电压差别,0 ...

它的精度明显对不起这个价格

网友:
LZ使用精准预设模式充电,软件监测电压ok,但用高档的测量仪器检测电压相差至少0.02-0.03V。这是B6级别啊!强调一下我相信LZ的FLUKE设备。

网友:
相信楼主的FLUKE,PL8误差0.02也不意外,就像luopeixuan说的,能用,但说明书标78uv绝对的是PL8无理了。不过它也就1千多,想想你一台FLUKE万用表多少钱啊,真做到78uv,光电压检测电路就多少成本啊

网友:
赞一下luopeixuan,实在人啊

网友:
这帖子应该是第一个批判pl系列充电器的。

从原理上来说,并充有他的优势就是单芯电压控制能力。毕竟并充是单电芯独立充电独立控制,控制单独电芯的电压能力在设计之初就是占有理论优势。

串充在大电流上优势明显,但是电芯不太平衡的话平衡起来就比较麻烦,毕竟现在大多数串充是用电阻耗能的方式来平衡,电池越大平衡越麻烦,这也是串充+电阻式平衡工作模式的工作原理决定的。

串充跟并充相比较其实没有任何意义,各自有各自擅长的一方面,各自有各自的适用环境,取长补短充分发挥两种充电器的优势才是王道。

网友:
。。。贵是因为和模型沾边。。要求不高的随便用用就好

楼主:
其实大家看看pl8的说明书,就知道它吹得实在是不靠谱。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大家看看pl8的说明书,就知道它吹得实在是不靠谱。

哈哈,你把神器拉到人间了,会有多少人或喜或忧啊。

网友C:
选此类充的,主要追求大电流充电,外场不会干等心慌。不过价格在600元左右才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选此类充的,主要追求大电流充电,外场不会干等心慌。不过价格在600元左右才合适!

重点是对不起这个价格和虚假宣传啊。

楼主:
中午继续吐槽,1c充电,侦测也不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