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650不知道算不算,这个搞行不

楼主(2013-06-22):
如图,我的配置为650机架两百不到的那种,郎与X2212 980KV 防APC 1047浆 30A电调 山狗摄像机 天地飞8遥控器 配上5.8G 200MW 发射单独配上一个11.1V 900MAH 25C 电池,载机用11.1V2200mAh20C 电池,这么配置,可以飞吗?如果差点,求高手给个配置~~

网友A:
我也一直担心这个问题,用V2216电机2KG左右飞起来没问题,能飞多长时间肯定是个问题,时间短了FPV就没意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一直担心这个问题,用V2216电机2KG左右飞起来没问题,能飞多长时间肯定是个问题,时间短了FPV就没意思了 ...

这是,换机架的话,一大堆配置又要换掉

网友B:
我F450的机架用的4006的电机,不带电池起飞重量850g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F450的机架用的4006的电机,不带电池起飞重量850g

不知道那些图传设备多重

网友:
换成1147桨叶   5000mah 4S电池 你的电池容量太小了 飞不了几分钟

网友:
换DJI 1038的桨,2216带起来还可以,2212有点吃力。

网友C:
楼主电池还是买大点吧5000MAH差不多,另外新手建议别一开始就FPV,我现在刚刚搞清楚怎么飞,等手练熟了再上FPV吧,一步一步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电池还是买大点吧5000MAH差不多,另外新手建议别一开始就FPV,我现在刚刚搞清楚怎么飞,等手练熟了再上 ...

嗯,我现在玩固定翼,有1年; 。期间玩过V929和X200,然后我才对四旋翼感兴趣的
5000mah一个就要200多了,

网友D:
想飞时间长,电量就要充足,与其两块小的并联,不如一块大的,你这个机架,还没算云台,估计总重1800g上下,4000-5000mAH的电差不多能飞10多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D:
想飞时间长,电量就要充足,与其两块小的并联,不如一块大的,你这个机架,还没算云台,估计总重1800g上下, ...

那有木有必要换个机架呢?

网友:
F450配置好了,能带动,不少这样的应用

网友E:
机架没问题,电机有点小,如果用2216,就要用六旋翼的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机架没问题,电机有点小,如果用2216,就要用六旋翼的合适。

这样哦,我打算把机架换成淘宝上那种两百不到的650机架 怎么上设备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我现在玩固定翼,有1年; 。期间玩过V929和X200,然后我才对四旋翼感兴趣的
5000mah一个就要200多了 ...

我现在非常认同省钱就是花钱的开始,之前充电器省钱,锂电省钱,现在发现亏了,所以~~别在意钱,2200MAH电和5000不一样,不然没的爽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