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天地飞8的相关开关及作用?

楼主(2013-06-22):
说明书简单的好像感觉人人都是老手了,什么都不用说明了,好多设置只是点到为之,跟没有说明是一样的。
图上这几开关从A到F及教练开关,都没有解释是干嘛的?
还有3个旋钮VA-VB-VC也不知道是干什么的?老手解释一下吧。

网友:
哈哈,我买的天6二代也是,自己摸索了半个月,再看说明书,感觉能看懂一点了。

网友:
我用天9的

网友:
自定义,你可以选择任意一个开关控制5-8通道

网友:
你想让它起什么作用?都是自定义的。比如你可以把A开关设置成计时器,也可以把B设置成计时器。

网友A:
根据你的喜好,以及不同的机型需要,你可以自行设定开关的作用。比如,油右门锁、收放起落架、襟翼、拉烟、投弹等等。在多旋翼、直机时,又可以设定飞行模式、返航模式和3D模式等等。旋钮一般用来设定那些可以随时保留某一输出值的需要,比如云台的俯仰、横滚等等。他们都可以通过遥控与接收机的对应通道进行设置。

网友B:
开关A-F可以自己定义的各种混控及舵机控制  说看不懂说明书 也可能没有用心看 不过可能是说明书确实不人性化 反正我是仔细研究了半天(开机共计5个小时)对照着说明书慢慢试验,才会使用天8x上面的一些功能:襟副翼、升降襟翼混控啊 还有计时开关关等,三段襟翼和蝴蝶刹还没有大滑翔机进行验证 不过不研究等着被人告诉你 也不太现实 因为光说太麻烦了 还是自己慢慢摸索 至于旋钮可以直接控制襟翼的

网友:
所有开关 旋钮都可以在遥控功能范围内自定义用途。

网友C:
手头有4台天地飞控,也有一台天八大屏的,主要用于FPV, 非常好用,也好设置。刚开始用时,除了看说明书还询问过厂家,建议楼主还是多看说明书,多看论坛介绍天八的帖子,如油门锁定设置方法、失控设置、通道设置这些最基本的设置方法都需要掌握,如果想FPV还需要使用两个三段开关,也需要用通道设置和可编程混控等。以上高手都介绍了,不再罗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关A-F可以自己定义的各种混控及舵机控制  说看不懂说明书 也可能没有用心看 不过可能是说明书确实不人性化 ...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头有4台天地飞控,也有一台天八大屏的,主要用于FPV, 非常好用,也好设置。刚开始用时,除了看说明书还询 ...

水很深,继续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你的喜好,以及不同的机型需要,你可以自行设定开关的作用。比如,油右门锁、收放起落架、襟翼、拉烟、 ...

谢谢指导

网友:
1、开关设定可从“⑥辅助通道设置”设定,如:通道5  B正、通道6  F正、通道7 VA正、通道8  VB 正,打开监视器,扳动开关,看一下作用;
2、系统设置中调制类型一般选③2.4G PCMS 1024;
3、油门锁定设置方法见帖子:“终于让t8在固定翼模式下有了油门锁定功能!!!”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41123
   说的不对,请高手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