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15,放在地面上 明显晃荡。求问原因······

楼主(2013-06-22):
Z15 GH2版,ACE ONE。 用了一个月了,一直没问题。某一天飞行结束后,回家发现画面
晃荡
得很厉害。 以为是飞机的问题,反复调试飞机,没有发现问题。接着一个偶然的情况下,发现不起飞,飞机静止状态下,Z15在 晃荡。 求问大家有没有人遇到过这个情况。。。求解决办法········

楼主:
稍后,有个视频上来!!!!

网友A:
电机该上点油了?

网友B:
楼主主浆转速多少,应该是转速过低造成的

网友C:
板主說"发现不起飞,飞机静止状态下,Z15在 晃荡。"
這個就....

网友D:
建议返厂,或者找代理商解决问题。

网友E:
这问题还没遇到过

网友F:
怎么个晃法应该说清楚!横滚?仰府?水平?云台只可能是这三个运动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