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磨合老虎机

楼主(2013-06-22):
冷磨合老虎机http://player.56.com/v_OTMwNzg3MjU.swf

网友:
谁解释一下冷漠有什么好处

网友:
同问,高人来指点

网友:
不用一嘀油.减少排出有害物质.

网友:
个人愚见:由于冷磨时配合偶件间无热膨胀现象、无燃烧残留物存于磨合运动面之间(通常热磨是富油低速磨合,故有燃烧不充分,积碳较多等现象),其他运动部件及各轴承无负载。所以,冷磨能使机器的各运动部件尤其是活塞环、环槽、活塞裙和缸套内壁间的几何公差配合更完美。经冷磨后的发动机,通常的作功表现较好,同时,使用寿命也相对更长。

网友:
唉!这可是生吃“老虎”

网友A:
这样生吃伤生体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生吃伤生体吗

应该不会伤-----始终有润滑油代偿和冲洗的呀! 洗洗更健康!呵呵呵。你的V艇有询了吗?

网友B:
个人觉得基本没用处。如果冷磨有用,难道别人几十万小车的发动机为何不冷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个人觉得基本没用处。如果冷磨有用,难道别人几十万小车的发动机为何不冷磨

部分正确----相信更多的是出于厂家的成本的考虑,当然,现在的机加工和装配工艺比过去的更先进了。注:冷磨后的机器需清洗,在正式安装后,仍需进行带负荷的热磨合及调整后才能真正的发挥其最大效能。

网友:
谁说几十万的车不冷磨  我父亲搞汽修的   他们有个冷磨间发动机接着变速电机   上班了打开电源100多转的速度磨   下班关掉    仔细点的要磨1星期左右
我也象凌师傅那样磨了10多台机器了   国产的进口的都有   表现都不错的  也很稳定的   呵呵

网友:
谢谢9楼的兄弟,我询问了,谢谢

网友:
学习了,真是个冷磨合的好办法!

网友:
我真没试过

楼主:
不求类同,船跑快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大家的最终目标是一样的就可以了。

网友:
用油低速磨合,应该是好的,但很多人应该没有这耐性。

网友C:
一般玩家冷磨都是在非常富油下進行..在這狀況下發動機是處在延後點火狀態下會產生爆振.這時曲軸柄,連桿,活塞銷會受傷,,正確磨車應該是在發動機正常溫度下進行磨合..更何況現在的加工母機精密度已經非常好..不需要進行所謂的錯誤磨車方式..
我以前在加工機還落伍年代的方式是..用鑄鐵做根跟氣缸內錐度同的圓柱体.表面經过精密研磨过..汽鋼拆下固定在一個夾具上..在鑄鐵棒上模研磨劑.手拿這.用右轉朝上左轉朝下往復上下磨.磨到需要尺寸...活塞是用高碳鋼做成同活塞的內徑.. 剖一個2mm鋒利刀口可用螺絲調整內徑大小.研磨內徑後使用.使用時是活塞套扗這個套子內.一樣用研磨濟左右磨就可..可能文字敘述會很吃力看懂...
上天堂的菜刀佬是用新汽缸新活塞..但曲軸,連桿,活塞銷用舊的..壓縮比降低一些正常跑船只是用到約90~95%動力...等試好再清洗換曲軸柄,連桿,活塞銷..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玩家冷磨都是在非常富油下進行..在這狀況下發動機是處在延後點火狀態下會產生爆振.這時曲軸柄,連桿,活塞 ...

精辟实用,学习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一般玩家冷磨都是在非常富油下進行..在這狀況下發動機是處在延後點火狀態下會產生爆振.這時曲軸柄,連桿,活塞 ...

,大宝。宝鸡那个气缸和活塞我就是这样帮他配出来的。这几天刻了一些菜刀佬的logo.今年全国赛我们的船会贴上纪念一下这位亦师亦友的好大哥!不知是否有兄弟们响应吗?上传个logo在这里,是之前刘同学给我的原版,希望有心的朋友们也去刻个几个贴自己的船上,我们大家为他做个纪念赛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大宝。宝鸡那个气缸和活塞我就是这样帮他配出来的。这几天刻了一些菜刀佬的logo.今年全国赛我 ...

已經有些人在船上貼上這貼紙了..不過我學山東隊菜刀佬頭上多个圈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已經有些人在船上貼上這貼紙了..不過我學山東隊菜刀佬頭上多个圈圈

可以上傳到這裡嗎?

楼主:
纪念一个人,在心里给他留点位置,才是真的。我也很怀念他,我的朋友兼对手,BOBO!!!!

网友:
楼上几时帮我冷磨机器啊???????

楼主:
可以啊10台开磨

楼主:
有点小创意,若麻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宝。宝鸡那个气缸和活塞我就是这样帮他配出来的。这几天刻了一些菜刀佬的logo.今年全国赛我 ...

这个图片大了话,有点吓人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图片大了话,有点吓人

估计大宝很想和你研究有关“冷磨”的问题

网友:
29楼,今年你不跑V?只玩帆船?两个小芽儿给章师傅带?

网友:
冷磨的意义不在于要把气缸活塞磨合到最适合于高速工作的配合状态,而是两者的初步配合,我一直认为冷磨最大的意义就是“倒倒毛刺”。
为何?
其一、冷磨永远也磨合不到最合适高速工作的状态,冷磨机器没有升温。而气缸活塞的材料不一样,活塞的热膨胀率比气缸的热膨胀率稍大。怎么磨也不会达到理想状态的;
其二、如果有兴趣可以拆一台正值壮年期的机器,用内径千分尺测测气缸活塞的圆度,会发现排气口与主扫气道之间的直径比两侧扫气道之间的直径不一致。这是因为机器工作时排气口这边的温度比扫气道高,由于热胀冷缩的原因,温度不一样热膨胀就小有区别了,所以气缸活塞失圆了。冷磨不可能造成这样的结果的。
其三、现在的加工技术确实进步了,起码肉眼是看不到什么毛刺了,但是无论多么进步,机加工的东西怎么也有刀痕,可以想象得到,不需要拿到显微镜下面去看了。冷磨都是用比较多的润滑油,用相对于机器正常工作的转速低很多很多的转速在磨合。所起的作用就是“倒倒毛刺”。
因此,冷磨的作用不是要把机器磨合到最适合于高速工作的配合状态,而是两者的初步配合。冷磨的结束不是磨车的结束,而是磨车可以相对更安全的开始了。
上面有朋友提到用研磨棒,这也是对气缸活塞进行粗配的手段。不过,首先这只是不带环的机器适用,也就是这位朋友提到了,气缸是有锥度的。上环的机器不可能有锥度吧?这个方法无法用了。其次,用研磨这个办法,气缸活塞必须同步找圆,只磨一个配出来的机器估计就废了。原因嘛,上面已经有提及,无需啰嗦。

网友:
对发动根本没什么冷磨,引擎没在正常工作温度运行,不可能磨合的。因金属零件在温度变化时是活的。如果ABC引擎在磨车其间用旧连干会出大事的。新活塞,氣缸磨合对所有运行的零件压力是最大的。请不要学。

网友E:
活塞的工作温度是平均的吗,如果不是就不要说冷磨了。你以为汽车引擎是冷磨吗?只是用外力转动测试引擎感应器。

网友:
英哥NO.1

网友:
引用 网友E:
活塞的工作温度是平均的吗,如果不是就不要说冷磨了。你以为汽车引擎是冷磨吗?只是用外力转动测试引擎感应 ...

英哥NO.1

网友:
英哥对汽油机是很有研究的

网友:
两位師傅过獎了。我只是把我懂的说出来。

网友:
磨车要有速度,不能全速。磨车要有正常温度。不能高温,也不能温度过底。两者关系会令引擎运行中的零件减底工作压力。引擎底温高速工作会拉缸。温度过高不用我说了。我在广州分站塞听到赵波在比赛中磨车。油量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