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一抛出去 就和大地亲吻啊 咋办?

楼主(2013-06-22):
做了个飘飘 这个机型感觉调整相对麻烦   在玄长1/3 处调整重心后 手抛无动力能滑翔  可是一加油门就 亲吻大地啊  难道还要继续 把推力线 向上倾斜?再向上都快碰到拉杆了 若果如此 我只能把拉杆放下面了  问问大家这个飞机是不是就是如此?推力线一定要抬高?

网友A:
除非是你的尾梁断了,否则你这飞机严重有问题
背推的动力配置拉力线是需要下推角度的,也就是说螺旋桨旋转面是向后上方倾斜的。你的正好反了。(推力在重心之后,杠杆原理你懂的)
说你的飞机设计制作有问题是因为你自己看看照片里你的水平尾翼和尾梁平行,和机翼形成的夹角有多大?机翼需要那么大的安装角吗?这相当于你一直在拉杆,这样的飞机能好飞吗?
你的机身纵轴线在哪里?机翼和尾翼的安装角以什么为依据来设定?拉力线角度以什么为参照?典型的概念错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丑,,,

确实是。。。。。。。。。

网友C:
背对推力线 向下调 还差不多   向上更压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非是你的尾梁断了,否则你这飞机严重有问题
背推的动力配置拉力线是需要下推角度的,也就是说螺旋桨旋转 ...

谢谢你的建议。不过这个飞机不是我设计的 。这个飞机是别人的作品。而且已经能飞了的。

网友D:
你这是摔完照的?

网友:
设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背对推力线 向下调 还差不多   向上更压头

谢谢。我的意思可能让你误解了。 我的意思就是你说的向后下吹。推力是往后推。也就是所常说的前进。机头是推力线的方向。也就是推力线往前上推。这样才能和飞机滑翔的水平方向重合。我画了个图。你看看是否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是摔完照的?

是啊。一头扎到草地里了。机头有点邹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我的意思可能让你误解了。 我的意思就是你说的向后下吹。推力是往后推。也就是所常说的前进。机头 ...

黄色的方向才对,你不重心点想成转轴支点可能比较容易理解。
也就是要调整你的电机安装平面让他产生黄色的推力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C:
黄色的方向才对,你不重心点想成转轴支点可能比较容易理解。
也就是要调整你的电机安装平面让他产生 ...

黄色的方向么?可是黄色的方向 我载得更快。做何解释啊。迷糊

网友C:
引用 楼主:
黄色的方向么?可是黄色的方向 我载得更快。做何解释啊。迷糊

你去看看成品的背推机,电机高于机翼的都是向下压的。  另以前飞过吗?没飞过看看能否找个老鸟看看,是不是舵反拉之类的低级错误。可以让老鸟代你试飞1把。

网友:
13楼说得对!!是真理!!
电机要向后上方吹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黄色的方向么?可是黄色的方向 我载得更快。做何解释啊。迷糊

查看升降舵是不是装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去看看成品的背推机,电机高于机翼的都是向下压的。  另以前飞过吗?没飞过看看能否找个老鸟看看,是不 ...

成品机我的确也参考过。。可是像成品机这样安装。飞机的确更加快速的往下转弯跟地球接吻了。就连1米都抛不出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建议。不过这个飞机不是我设计的 。这个飞机是别人的作品。而且已经能飞了的。

那就参考一下不就得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成品机我的确也参考过。。可是像成品机这样安装。飞机的确更加快速的往下转弯跟地球接吻了。就连1米都抛 ...

咋听都觉得是你的升降舵通道反向了……起飞前检查了各舵面动作正确吗?
P.S.
13楼图示中黄色箭头所示的拉力线方向是正确的,你想一下,电机装在重心之后,向上的推力线才会通过杠杆作用产生抬头力矩,你看是不是这个道理?如果正常情况下,全油门出手飞机一直抬头,才需要减小拉力线角度。你现在描述的现象是低头,所以要加大向上的角度。

网友E:
难道是我的错觉?平尾好像不是水平安装。

网友F:
你确认水平尾翼角度没问题?我怎么觉得是不是拉杆过度。。。

网友A:
引用 网友E:
难道是我的错觉?平尾好像不是水平安装。

并非你的错觉,机翼安装角巨大。尾梁拼命往上翘。所以我觉得这飞机本身就是外行设计的。很多地方经不起推敲。

网友A:
引用 网友F:
你确认水平尾翼角度没问题?我怎么觉得是不是拉杆过度。。。

楼主描述的现象里面似乎不是失速后坠地,而是直接一头扎下去。多半还是拉力线问题,要么就是升降舵反了。如果是因为机翼安装角过大(或者说平尾负迎角过大),那么应该是先抬头,然后失速,波状坠地

网友G:
是不是升降舵反了

网友:
一代神机啊,飞机中的战斗机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并非你的错觉,机翼安装角巨大。尾梁拼命往上翘。所以我觉得这飞机本身就是外行设计的。很多地方经不起推 ...

如果我没记错,这个图纸应该是06年左右,国外传进来,然后傻猫整理的,飞行正常最后还撞了广告牌,实际平尾安装是这样才对,不知道你是得到的图纸问题还是你忽略了。这种

图中两条红线,也是错误的,应该是水平线才对,这种内凹翼型的慢速机,机翼就是这样安装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C:
黄色的方向才对,你不重心点想成转轴支点可能比较容易理解。
也就是要调整你的电机安装平面让他产生 ...

黄色的是错误的,红色的才对的,!已经飞行了几年了,这样的机子!

网友:
引用 网友H:
黄色的是错误的,红色的才对的,!已经飞行了几年了,这样的机子!

你才几年呀,我飞了10年都是黄色的推力线。

自己研究一下商品化的飞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描述的现象里面似乎不是失速后坠地,而是直接一头扎下去。多半还是拉力线问题,要么就是升降舵反了。 ...

对的。你说的没错。 这个飞机在没有安装电子 件的时候。空机。的确是一飞出去就猛抬头的。配平了以后。飞出去能滑翔。但是这个飞机的翼型应该就是抬头的类型。也就是兜风翼型,和风筝一个原理。。。现在如果推力线按照普遍的电机座往前下倾斜安装。螺旋桨抬头的方法。就直接栽地。头都不会抬了。。因为这个飞机的平尾有一定的角度。看起来也是为了配合抬头飞行的特征,下压。而设计的。虽然我也不清楚设计者的想法。不过既然人家能飞起来很平稳。就算不合理。那也应该能飞。但是可能不能按常规的电机安装方法。

目前我再次调整了电池位置。在电池仓正中间。电机向后吹尾舵平尾的位置。这样的位置貌似刚刚好,手抛有一点点抬头。加电以后就能平飞。因为目前没有场地测试。在家带转手抛7米距离还算平稳。属于滑翔。所以不清楚 最大油门的时候是否又会栽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是不是升降舵反了

呵呵。谢谢提醒。虽然我固定翼是小白。不过飞直升机也飞很久了。舵机正反还是懂的的。上翘就是抬头。下弯就是压头

网友:
平尾那么装,肯定是一出手就抬头啦。

网友:
引用 网友H:
黄色的是错误的,红色的才对的,!已经飞行了几年了,这样的机子!

黄色的线才是正确的推力线呀,一切线条,都要以机身中轴线为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我没记错,这个图纸应该是06年左右,国外传进来,然后傻猫整理的,飞行正常最后还撞了广告牌,实际 ...

十分感谢。碰到个熟悉此机的朋友。可能是图纸的问题吧。我就是按照图纸切割的。可能作者忽略了。还是打印的问题。不过。调整一下还是能飞得。正所谓门板也能飞上天。只不过可能不能按照常规的方法来布置电机了。还有。飞起来的感觉可能会怪怪的

网友:
鲨鱼 飘飘

网友E:
引用 楼主:
十分感谢。碰到个熟悉此机的朋友。可能是图纸的问题吧。我就是按照图纸切割的。可能作者忽略了。还是打印 ...

兄弟客气了,以前我教练也跟我说过只要动力够,门板都能飞,但是慢慢积累学习以后发现,这话只是调侃而已,能飞和好飞,是两码事。如果按照你说的思路,能飞是能飞,但是会存在飞行阻力过大,耗电,低速性能差以及俯仰不安定的问题。所以还是要认真的去修改,因为你手上这个图纸没有标注机身轴线的位置,所以可以反推,这个图纸相对也简单,首先在图纸上,以电机安装座开口下表面的横线为基准画一条线1,然后在翼型最低点画一条线2,与1平行,此为机身轴线。然后在尾力臂最末端画一条线3,与2平行,这条就是平尾的安装先,如此修改就完成了,电机的安装,可以上翘3度,然后根据实际飞行情况做调整,这类机翼的机型,加油的时候飞机略微向上走是正常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兄弟客气了,以前我教练也跟我说过只要动力够,门板都能飞,但是慢慢积累学习以后发现,这话只是调侃而 ...

十分的感谢。。。图片表达相当准确清晰一看就明啊。受教了。看来我要吧尾巴给切了重新做一个尾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