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天的重量,求解脱

楼主(2013-06-22):
x宝 atg l600的机架(带脚架),郎宇2212 980kv  好硬天行者40a  ,不带电池居然1050克,求解啊……怎么会这么重……

网友:
电调过大

网友:
一样的动力。。1500克  照样飞  12分钟

网友A:
30块的450机架,四个iflight的4006,四个simonk30A电调,不带电池重量850g

话说LZ这个重量都赶上我的650裸机,不带电池云台小狗什么的,也就1.2KG

网友B:
2212电机1500G飞,有点重

网友:
我450起飞质量1140g,暑假换了机架还得重120g。。。

楼主:
引用 网友B:
2212电机1500G飞,有点重

好多都说不应该这么重的 我想知道重量都是哪些带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30块的450机架,四个iflight的4006,四个simonk30A电调,不带电池重量850g

话说LZ这个重量都赶上我的650 ...

郁闷啊~ 莫名其妙的重了200左右~

网友C:
玻纤版的就这样了,这配置能飞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玻纤版的就这样了,这配置能飞起来

要是我想达到2kg的起飞重量要怎么弄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是我想达到2kg的起飞重量要怎么弄

建议:电机:朗宇V2216,800KV;电调:30A;桨1147。如果要上4S电池,4000MAH以上,更好,但电调一定要支持4S电;可以考虑4006或4822的大电机,KV值600-800,桨1238
只是建议,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