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竟然说我的显卡不支持模拟器,真是怪了,请高手出来帮忙解决啊!!

楼主(2013-06-22):
运行G6后显示这个提示框,

系统平台为 windows 2003,CPU为i3,昂达主板。后来加插了一个显卡 ATI V3100以前的专业显卡,还是一样,同样显示这个对话框,泪奔啊!!

网友:
1024MB gt550的飘过

网友:
换系统。怎么能用2003   SERVER的系统能行?

网友:
AMD E-450 APU飘过

网友:
G6对硬件要求较高,换凤凰4.0吧,画质全开最高无压力~~~

另外建议你装个驱动精灵,更新一下显卡的最新驱动,再装个dx9.0cAB试试~~~

网友:
下載更新顯示驅動 如果更新過還是一樣 就換卡~

网友:
windows 2003是给服务器用的。
可以试试XP或Win7。

网友(2013-08-16):
你没有安装显卡驱动,windows默认的驱动不行的

网友:
WIN8X64正常
GTX650X路过帮顶

网友:
我的运行得蛮好

网友(2013-12-15):
楼主怎么解决的出来探讨下
我之前用公司配置很好的机子装模拟器也不行,这台机是特定机,装有某特殊行业的特种软件,后来回家以后用家里的电脑装,就OK了

网友:
我也觉得楼主这问题会不会跟用SERVER版的系统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