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力这么烫正常吗?

楼主(2013-06-22):
牙托550dfc新春版,原厂凤凰90a,600mx加6s
电池
,用原厂520mm的大桨定速1900转,5分钟下来
电机
和电调感觉灰常灰常烫,烫到手都不敢放了,正常吗?有什么解决办法?

网友A:
夏天正常

网友B:
注意电调散热,电机一般没啥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注意电调散热,电机一般没啥事
550飞1电然后450飞2电来冷却

网友C:
大飞机是这样的吧

网友D:
二架换着飞

网友E:
电调安装位置,还有散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