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高手,美嘉欣F45接收板有刷电调在哪~?

楼主(2013-06-22):
飞掉水里了,捞出来晒晒装上电池电机不受控制了,最高转速嗷嗷叫,差点打到我吓身汗呀~~如图请高人指教~不胜感激~~~~~~~~~~~

网友:
没接触过这个飞机。
以你的描述判断,出现此故障多为马达驱动管损坏(击穿后呈短路状)所致,需更换马达驱动管予以修复。
从你提供的电路板照片猜测,马达驱动管应该是那个立着焊接(在尺寸相对较大的、白色两针插座的左侧)的元件。
为进一步确认,请提供那竖立焊接的元件型号或侧面照片。

楼主:
高人啊~~~!是这个立着的吗?当地修家电的能换这个吗?感激啊~~~

网友:
修家电的决不会有这型号的管子预备着的,他们预备的元件大都是电视机、空调等等电器里的元件。
所以,你得自己去网上或电子市场采购啦,自己没工具更换倒是可以找他们,支付些手工费找其代劳。

网友:
找找坏掉的电脑主板,上面应该有同型号的管子的。

网友A:
可购买FQP60N30、RDF20N30等予以买代用。
注意:原配管子的封装形式为TO-251AA型。
相关连接:http://s.taobao.com/search?q=MOS ... d=tbindexz_20130623

网友B:
引用 楼主:
高人啊~~~!是这个立着的吗?当地修家电的能换这个吗?感激啊~~~

提个建议……你在地面失控没事……要是在空中的时候失控……

所以在没有把握的前提下还是换板吧。(如果精通电路那另当别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购买FQP60N30、RDF20N30等予以买代用。
注意:原配管子的封装形式为TO-251AA型。
相关连接:http://s.t ...

真是太感谢了,很详细~有直接买哪个管子的链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提个建议……你在地面失控没事……要是在空中的时候失控……

所以在没有把握的前提下还是换板 ...

新的板子我已经装F45上了正在爽飞,就是现在这个想修好改装个固定翼玩玩~~~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的板子我已经装F45上了正在爽飞,就是现在这个想修好改装个固定翼玩玩~~~

有人改过正常的F45电路板飞固定翼……但飞机一般比这个电路板值钱吧?因为这个不靠铺的电路板省钱……飞机失控就得不偿失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