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km飞控用FUTABA右手油门,如何设置MODE3?

楼主(2013-06-22):
用我的FUTABA t8fg 右手油门,在遥控器上设置了MODE3,但是在WKM调参软件里看,横滚和方向都和MODE1一样,都没调过来。实际飞行也是没有调过来。但我玩模拟器都调过来了。请高人指点一下,设置错在哪里?多谢了!(接收是6208,用Sbus,接到主控上面的。)

网友A:
你好  可以在    ( FUNCTION)   菜单里面换下 通道,  J1  副翼     J2 俯仰 (升降)  J3(油门)右手 日本手, J4 方向 ,你改下 跟你手一样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  可以在    ( FUNCTION)   菜单里面换下 通道,  J1  副翼     J2 俯仰 (升降)  J3(油门)右手 日本 ...

这个明白,谢谢。其实,我想知道,是我的控或者飞控有问题,还是大家都这样?或者我没设对?

网友:
你好  你习惯 油门在边,可能你还得使用左手油门的遥控器,你可以自己拆开,把有弹簧的簧片 弄到左边的上面!

网友A:
你那个 是美国手的模式,你的控是日本手的设计,要换下弹簧簧片,拆开互换下就好了,LZ,同发哦不对可以直接  在 通道分布的菜单里面调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那个 是美国手的模式,你的控是日本手的设计,要换下弹簧簧片,拆开互换下就好了,LZ,同发哦不对可以直接 ...

既然有 反美国手方式(MODE3),为什么不能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