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1 增加自旋及航线视频] 小飘虫改无刷,从新设计狗3安装方法,成功拍摄,上视频

楼主(2013-06-22):
[7.1] 增加視頻
高速自旋

高速航線

我的小四旋翼是用华科尔的小飘虫接收改的,改装贴在这里: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55464

上次改良了一些配置,把狗3安装在顶部,换来惨炸,贴在这里: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48217

有一断时间只在练我的亚拓250,把这小四旋翼冷落了,最近从新把小四旋翼修好,再一次试玩FPV.....

总结上一次炸机的经验,看了很多贴,最後原因应该是狗3的安装问题。

本来安装在上或下应该都可以的,不过我用的是华小飘的接收,算法不会很好,放狗3在上面,会加不稳定因素,所以当我在做自旋时,因为差速修正出了问题,狗3的重量就把问题放大,最後炸了下来。

这次把狗3安装在下面,可以叫机在物理上更稳定,算法差点也不会出问题,不过要在这麽小的四旋翼把狗3安在下面是有难度的,也要照顾到机的重心平衡,最後决定了用这做法,不多说,上图:

在这里真的要赞一下Cobra电机,这样大炸後电机一点损伤都没有!

最後上个 FPV视频:

网友A:
电调刷的BLHELI?

网友B:
是碳板雕的吗?看起来这么亮啊。

网友C:
电机是Cobra的什么型号啊

网友D:
啥摄像头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刷的BLHELI?

對 BLHeli 的 Multi, 版本是 10.1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碳板雕的吗?看起来这么亮啊。

是用碳版雕的,不過機架不是我自己雕的,是跟「RC小明」買的,在淘寶找一下商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是Cobra的什么型号啊

電機的型號是 COBRA 2204-40 KV1570

楼主:
引用 网友D:
啥摄像头呀

我用的是正品 GoPro 3 銀版,在香港買的,因為黑版沒需要,用銀版已足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正品 GoPro 3 銀版,在香港買的,因為黑版沒需要,用銀版已足夠了

贵啊

网友E:
电调的信号线 接  接收器的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调的信号线 接  接收器的哪里!

就是接到小飄的有刷輸出啊

网友:
保持农村农村不错

网友:
电机很拽呀,飞的也不错

网友E:
引用 楼主:
就是接到小飄的有刷輸出啊

尾电机的负极信号?   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尾电机的负极信号?   可以?!

對,用BLHeli可以設定-ve信號,就是為了這原因才刷BLHeli

网友F:
这小四旋翼的造价挺高哇

网友:
我的天,摄像头好贵呀!

楼主:
RE: 小飘虫改无刷,上次背狗3上天FPV惨炸,从新设计狗3安装方法,成功拍摄,上视频

引用 网友F:
这小四旋翼的造价挺高哇

不贵啊,不连狗3只要1000左右

楼主:
增加了高速自旋和航線視頻

楼主:
自己頂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