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推荐一款P51吧,要水平尾翼大的,其次要上反角大,最好是P51D.

楼主(2013-06-22):
如题。

一直很想有一架好飞又好看的 P51D 像真机。
但是实在是没那么多时间去DIY,于是想买一架回来折腾。

请大家分享一下吧。
希望是水平尾翼比原型机要大一些的,或者机尾比原机长一些。这一条最重要了。
上反角如果不够大,我可以再想办法改一改。
最好是气泡座舱盖的D型,当然其它型号的也可以。

多谢了!

楼主:
要求还可以再降一些。

只要飞得稳,其它几种二战机型也接受:
BF109 / ME109
零战
喷火

网友:
fms的 红尾

网友:
P51应该很好飞了,如果是BF109还更难飞,它的尾翼比P51小多了。

网友:
1.2米的最好不要,头太重!!!

楼主:
在某宝上查了一下,似乎就只有沧狼与FMS的比较多。

沧狼的机翼是整体结构,似乎不太好改大上反。
搜了FMS P51的贴子,炸机的居多。

纠结呀。

网友:
FMS1.4P51, 或者P47像真、稳定、好飞。

楼主:
我觉得下单翼+上反角很难降落啊,求技巧

我的飞行技术不太好,飞不了没上反角的机型(包含高翼台的上单翼)。
着陆前,我比较喜欢打方向舵对准跑道,用副翼修正姿态。
快要接地时,我主要专注于用油门控制飞机的速度,用升降舵控制飞机俯仰姿态,很难分心再去控制副翼与方向了。
有个小经验分享一下,着陆时在飞机贴着地面飞行,机头拉平后,可以推一点儿油门让飞机的速度快一些,这样触地后升降舵舵效仍会比较好,容易避免拍机尾甚至拿大顶;接地后收油要慢慢收,否则机尾放下时飞机容易原地打转。

下单翼机,如果没有足够大的上反角(5度或6度),我在着陆时反应不过来,可能造成一边的前起落架先接地,飞机打地转。后果就严重了。

简单的说,我喜欢这样飞:
着陆前打方向对准跑道后,就只需要控制油门与升降即可。

网友:
fms 1米1 p47,带襟翼,好飞。。但是收放起落架很坑爹,我有两次在天上放不下来,都是机腹蹭地降,所以现在也不收起落架了

网友:
我有FMS1.4米P51,是第四代产品,带襟翼,收放起落架。这飞机机翼带上反角,飞起来比较稳,但上反角影响了灵活性,做动作不利索,而且动力一般,再有飞机落地后半段常跑偏,有时会撞到路沿,原收放坏了,我只自己换了一对新收放。此机目前还在服役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