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题]为何我的天7不能G4玩模拟器

楼主(2013-06-22):
我已经把控设置为了模拟模式,控与USB、USB与电脑也正确连接,但在G4上还是找不到控。

上图为电脑查检到并自动安装好USB的驱动。

上图为G4启动的错误提示。

请高手指导,我如何才能用天7玩模拟器

网友:
模拟器上应该有一个开关,将其设置到[G4]的位置。
如果没有硬件开关,则需要安装一个软件,在软件中切换到[G4]模式。

供参考。

楼主:
我的USB连接器就是一个连着线的、黑色、无品名无商标的,没有开关。

网友:
解密狗太低端,再买吧

楼主:
太低端就不能用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