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艇冷却改造,加装水泵强制水冷,标题要长!!!!!

楼主(2013-06-22):
    原来的水冷好像效果不怎样,已经烧掉了电机,电调热缩膜也热爆了,,虽然估计是浆太大了的原因.换了电机电调,,老是感觉温度会高,怕开着就烧掉了,都不敢放开玩,,,于是下定决心要改造冷却.泡了很久的论坛,再Q群也请教过很多模友,最终定下以下方案:
    1,,原来单吸水舵估计吸水量有点不够,,船底开孔又怕麻烦,,于是多装了一个吸水舵,这个舵不负责转向,只负责吸水,所以都没有连接舵机
    2,,加装水泵强制冷却
    3,,由于考虑到已经多了一个吸水舵,高速时吸水量应该是有保证的,不需要水泵,所以选择了自然吸水和水泵并联的方式,两种方式可以独立运行,水泵由遥控控制随时开启或者关闭
    4,,由于要保证两种冷却方式互相不影响,所以在两路中加了单向阀,保证其中一路运作时水不会从另一路回流(其实水泵的那一路可以不必装单向阀)
    5,怕麻烦,电调和电机的水路还是用串联的方式
      改造完成后,上电测试水泵,结果出水很爽,估计以这个水量,如果再烧电器,,那一定是配置出问题了..刚刚搞好还没来得及下水测试,所以自然吸水效果未知,不过估计多了一个进水口,进水压力加大,估计效果肯定会比原来的好.而且还有水泵可以随时使用.明天试水,,希望一切顺利!!!!!!!!!!!

网友A:
应该会好点儿,建议管子加粗些可能更实在

虽然用了两个水嘴,但如果水压没有明显提高的话,同样的管路流量变化可能没有很大……

网友B:
外行 问个问题 里面的水循环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会好点儿,建议管子加粗些可能更实在

虽然用了两个水嘴,但如果水压没有明显提高的话,同样的管路流 ...

多了一个水嘴,进水压力应该是之前的两倍,虽然进水后合并到同一管道,但是进水口压力增大,所以估计自然吸水状态下水循环速度应该会明显加快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外行 问个问题 里面的水循环不?

船尾有出水口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了一个水嘴,进水压力应该是之前的两倍,虽然进水后合并到同一管道,但是进水口压力增大,所以估计自然 ...

进水压力应该不会是之前的两倍,可能仅仅高不了多少,水嘴口的水流速度决定了水嘴的压力,若速度不能得到很大的提高,压力提高可能不明显……

网友:
装个刮水管不比装水舵好马

网友:
楼主齿轮泵给的多少电压,缠了这么多圈胶带,齿轮泵自身发热也是相当大的

网友:
一路水冷己足够,关键够畅顺和船要有速度,烧设备一般是配合不当。

楼主:
回复楼上几个问题,,1,未装过刮水嘴,手头上有多余的吸水舵,所以将就了,2,水泵接的是9.6v的电池,据模友说最好用2s电,3,水泵电机确实会发热,不过不严重,而且也不是常开。

网友:
LZ这想法和我刚入门电脑DIY的心态一样,生怕散热不够,一心追求极致的散热,什么制冷片啊、水冷啊、都玩过。等对电脑知识的丰富就不追求那些了,只要CPU温度在安全工作温度内,电脑能运行稳定,一般的风冷就足够了。如果LZ喜欢船模钻压下去的话,就知道动力艇上水泵是多么多此一举的事

网友:
....
1,,....,船底开孔又怕麻烦....
....

原意是想免麻煩,結果是更麻煩。

网友:
引用 楼主:
船尾有出水口

这个 进水口在什么位子啊?

网友:
这种泵耗电巨大,我手里有一个满载时将近3A,楼主你测试一下再用吧。

网友:
不错,鼓励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