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玩航模,买了一大堆东东(续)

楼主(2013-06-23):
今天星期六,终于开始试飞,下午跑到一所中学的运动场上,接上飞行器电源,打开
遥控器
开关,等飞行器等闪绿灯后,遥控器拉杆往左下同时拉,桨开始转动,旁边几名学生正眼巴巴地看着,启动之后,我往油门慢慢往上,桨越转越快,声音越来越大,但飞行器在地上一动不动
,回家仔细检查飞行器才发现。。。。。

网友A:
桨产生的不是升力?

网友B:
什么啊
说一半`~

网友C:
以后看见LZ的帖都不会再进来看看了,标题党!先拉黑!!谁叫你把桨全部装反了?以后你的名字叫半水,半桶水,永远装不满!

网友D:
桨全部装反了

网友E:
我第一次飞固定翼也是的 浆装反了 不过还是可以上天的 只是推力不够 大风炸了一次

楼主:
对不起各位,是浆装反了,三个正浆,三个反浆,一样一边,怪不得飞不上去。还有问下各位前辈,浆上有DJI文字这面是朝上还是朝下?

网友F:
看调参软件,按照软件上的顺序装

网友F:
我严重怀疑你的电机顺序装对没有,电调油门行程校准没有,指南针校准没有,调参软件上的xyz轴填对没有,螺丝都拧紧没有,imu校准没有!!浆都能装反,还有啥事你干不出来??全都检查一下吧,你这样子起飞,提控回家都是轻的,伤到人就玩大了!!

网友G:
无聊的人

网友H:
要多看看教材

网友I:
咔嚓一声响,你个奇葩诞生了。

网友J:
没关系哥们 慢慢来 但是 飞之前一定要检查仔细了 还有 你的机机可能纯在很多的安装错误问题 !!!要仔细阅读说明 检查你的安装!然后在找个没人的地方试飞~~你要走的路还很长
但是 我相信 一定会爽飞的!加油!!!

楼主:
谢谢各位大大的鼓励,俺会努力的。这几天天气太热就没动它,我买的是到手飞套装,就是浆没装,是自己装上去的,结果浆装反了,但把浆反过来安装有二只浆死活装不上去(原装的大疆浆细节做得太不给力了),现在想把孔弄大点

网友K:
LZ在什么地方?可以找当地的模友交流一下

网友L:
呵呵~没有调参数?
桨叶安装反了?
丢人了吧?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