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哈,拆个千分表看看

楼主(2013-06-23):
前几天逛虬江路,掏了两个旧千分表,回来清洗整修好了,业余用完全可以。但其中一表精度被碰坏了,要校准才能放心用,因此顺便全部拆开给大家看看。上图

拆的是哈表,

打开后盖

去掉拉簧测杆上移,表针指向满度

取出机芯

发现游丝有损伤,需跟换或仔细调校

有个宝石轴承有裂纹,疑是出长时的

这个限位没另一个好

   拆完了,等装好后要校精度,没有专业仪器,用土方法,一把数显卡尺参照另一千分表来调精度

网友:
看螺丝这个表不止你拆过 前面的拆过n次了

楼主:
是的,好在重要零件没有坏

楼主:
这是用数显卡尺测试调校的视频

网友A:
哈尔滨的那只表是内径表上用的,压力180g以上才能推动,打旋转轴的话基本不会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尔滨的那只表是内径表上用的,压力180g以上才能推动,打旋转轴的话基本不会动。

是不是普通表座不能用的?现在测得是70g能用吗

网友:
学习了,比想像的简单。

网友:
换个瑞士表机芯吧,这东西齿轮不坏,装配位置配合正确就OK,因为变比是齿轮决定的,好用不好用是机构决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普通表座不能用的?现在测得是70g能用吗

我的那块表和你的从里到外一摸一样,是180g压力的,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