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铣可以加工齿轮吗?

楼主(2013-06-23):
想加工一个齿轮,模数1,是否可以用数控铣加工出来?如果可以该选择什么刀具?
如下图:

网友:
可以,但要找把齿轮铣刀。-般的机械教抖书都有介绍。也可以用飞刀加工。

网友:
完全可以的      你这个齿轮比较小   直接线切割一个啊..

网友:
绝对可以 ,

网友:
有木有和同步轮哪样的软件生产齿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