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10duo 电池链接顺序问题

楼主(2013-06-23):
请问下大家,4010一个通道并联充两个电池该是怎么样的顺序?
以前都是把动力先接上,然后再上平衡头;但是看了4010说明书,貌似说法是必须先接平衡头,然后再将动力线接上。
请问到底该怎么接呢?谢谢。

网友:
先插平衡线再插动力线。并充的多块电池必然存在或多或小的压差,先插平衡线并接的各电芯间互相平衡,由于压差小及平衡线阻相对动力线大,故安全些。各电池组的动力线端的电压差是各电芯压差的累加,同时粗状的动力线会在先并接动力线时出现打火现象!建议并充的电池组电芯压差在0.1v以内

网友A:
压差总会有,并接瞬间电流冲击总会有,你想让这个冲击电流由谁承受?

网友B:
正确的接线次序是
充电器电源、负极平衡头、正极平衡头(串充电池)、动力电正、动力电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压差总会有,并接瞬间电流冲击总会有,你想让这个冲击电流由谁承受?

以前一直都是先接动力线的,但是4010duo说明书特意强调了这个顺序要先接平衡线 所以疑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确的接线次序是
充电器电源、负极平衡头、正极平衡头(串充电池)、动力电正、动力电负

如果电池插头不是香蕉插,那么直接正负一起插有问题吗?充电结束后拔电池顺序怎么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