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旋桨打孔好像失败了。。。。求救

楼主(2013-06-23):
五寸的三叶桨,装不上子弹头,我用剪,刀和打孔器把孔扩大了,但是安装上去发现有点抖,抖动幅度有大约三毫米,(边缘总宽度,中间一个很清楚的螺旋桨,往上1.5mm左右震动,往下1.5mm震动),这怎么解决?能不能飞?

网友A:
本贴也干过类似的事情,眼扩大了,用了一个塑料环放里面,只能这样,不放定心环是不行的。

网友:
首先这种情况 不建议楼主继续飞了   因为地面检查有任何问题都不要上天  这是好习惯  楼主描述的就是抖动的现象,有图的话可以帮你找找原因。估计是打孔出的问题

这种情况买新桨是比较好的。   可以到值得买模型www.zdmmx.com 看看  www.zdmmx.c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贴也干过类似的事情,眼扩大了,用了一个塑料环放里面,只能这样,不放定心环是不行的。

我贴胶布成功解决了这个问题,现在几乎没有抖动,嘿嘿

网友B:
估计是孔打偏了。做一下动平衡看有效果没?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孔打偏了。做一下动平衡看有效果没?

怎么做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做

同问。

网友:
用台钻打孔会不会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