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3GX 3.1版设定介绍,新手设置不了啊

楼主(2013-06-23):
求3GX 3.1版设定介绍,看了千红老大的1.2还有2.1的设置介绍,和我的界面过程直接不一样,新手设置不了啊,请分享一下吧,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视频上要按住SET键开,没提到用软件的事,我很迷惑,到底用软件还是看灯设置啊,我用的3.1版,纠结

都可以,用软件记得先把机子数据读出,修改后记得再写入,并保存一个副本。

楼主:
看视频上要按住SET键开,没提到用软件的事,我很迷惑,到底用软件还是看灯设置啊,我用的3.1版,纠结

网友:
参照2.1,3.0 的设置介绍,大同小异,是新手就不要照搬老鸟的设置了,不然你会骂爹的,因为你的操控手法不精确,建议柔化的调高些、加速的归零,切记十字盘修正方向要设正确。仅供参考。

网友:
大同小异,连USB照着软件设置界面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