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潜水,今天冒下头!自制kt小飞机,好飞的很!!!!

楼主(2013-06-23):
自制的kt小飞机,好做好飞!
风大降落没降好,呵呵!
再一个谁能告诉我为什么这飞机滑跑的时候总往右拐,严重的时候几乎是原地转,
飞机就两个前轮,没后轮没方向舵,请老鸟指点一下怎么能让飞机滑跑的尽量直
一些呢?

不会发视频,郁闷!!!!

网友A:
多少翼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少翼展的

机身60翼展70!!1

网友:
降落太暴力!

网友B:
有没有图纸分享?这个好像flite的动力舱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图纸分享?这个好像flite的动力舱吧?

没有图纸啊,是参照flite的一种小飞机自已在kt板上画的,图其实很简单,但不会用电脑制图,画不出来!!

网友C:
螺旋桨飞机滑跑时由于桨的反扭,使得两边轮子对地面压力不同,摩擦力不同,所以就跑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螺旋桨飞机滑跑时由于桨的反扭,使得两边轮子对地面压力不同,摩擦力不同,所以就跑歪了。。。

应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
同样问题 看结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怎么解决呢?

打副翼滑跑,而且副翼的角度随飞机速度变大而变大。。

网友:
有点像M60.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怎么解决呢?

我有一台KT与你的很接近,情况与你的也很接近。加了个可控的后轮问题就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