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入了条恒龙的拖船,求加装抽水泵的方案

楼主(2013-06-23):
看到很多人入了救援船,我也忍不住诱惑入了条,按照论坛里高人写的帖子改了下,现在想加装抽水泵,靠遥控器通道控制,不知道怎改,求指教。

网友:
直接用遥控的开关通道控制水泵的通断电就行了吧

楼主:
不行啊 电机不像舵机 有信号线的啊 怎么和接收机连接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行啊 电机不像舵机 有信号线的啊 怎么和接收机连接啊

那就用一个舵机左右摆动来控制水泵的电源开关好了

楼主:
这个我想过的

网友:
装一个 有刷电调  和油门混空 就可以了!

网友:
实际操作过,水泵另外接有刷单向电调和电池,电调接遥控上的开关通道

网友:
1.这个齿轮泵太小了,用车用雨刮泵电机,12v,喷6m远不是问题。
2.用舵机摆臂+微动开关可实现控制。

网友A:
用舵机摆臂+微动开关可实现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舵机摆臂+微动开关可实现控制。

改好了 还是用了你的方法 谢谢

网友(2014-05-13):
佩服佩服佩服佩服佩服佩服佩服佩服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行啊 电机不像舵机 有信号线的啊 怎么和接收机连接啊

用微动开关 一个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