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师帮忙看一下 KT P51

楼主(2013-06-23):
周末自己做了个kt file:///C:\Users\home\AppData\Local\Temp\SGTpbq\1092\00B59DC8.giffile:///C:\Users\home\AppData\Local\Temp\SGTpbq\1092\00B5A4CA.gifp51

对于各个装置的位置摆放是否合理?是否影响姿态?是否前后左右平衡? 还有机头要不要做成右倾和下倾? 多谢!

配置是:2212 kv1450   电调30a  2个9克舵机   3s 1350毫安 电池

网友:
感觉有点重啊。zdmmx.com

网友A:
重心在哪啊??感觉有点重,起落架怎么安装的啊??

网友:
楼主的电池会不会太靠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心在哪啊??感觉有点重,起落架怎么安装的啊??

重心在主翼那条纤维胶带那。电池我要往前,整体机身就往前倾。起落架是用两片马达木片坐固定的

网友:
前拉机都要做右拉和下拉的

网友B:
电池放到电调2/1处,不过看这翼型这么窄估计速度好快且没什么浮力,不好飞。

网友:
舵面做大一点,当3d飞吧

网友C:
lz没有用碳纤维加强吗?

网友D:
起落架和电池都偏后了,重心在机翼的前三分之一再偏前一点,起落架在重心的前面。一般后三点飞机起落架前倾,轮子要全部露出在机翼前面才好飞。不然降落时容易拿大顶。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放到电调2/1处,不过看这翼型这么窄估计速度好快且没什么浮力,不好飞。

还真是,一开始飞 尾巴太重 没起来。电池放到 你说的位置 超级好飞! 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起落架和电池都偏后了,重心在机翼的前三分之一再偏前一点,起落架在重心的前面。一般后三点飞机起落架前倾 ...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没有用碳纤维加强吗?

机翼和尾翼都加了,但机身没有  后悔了,前机身炸软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机翼和尾翼都加了,但机身没有  后悔了,前机身炸软了

机身再加2条,几乎就炸不坏了了,就是要小心超重

网友(2014-01-17):
用的多大的浆?

网友:
秒炸是必须地。

网友:
即使能飞起来也是秒炸!
楼主绝对是新手中的新手,还不懂得重心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