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关于电调A数的问题

楼主(2013-06-23):
电调外皮是黄色的,一面打印有:950 C?US W WOER R
另一面什么都没有
裸 露在一头的电容是T0821 105摄氏度
请问这是多大A数的电调啊?

网友A:
没相机?
手机也没拍照功能?
以后咋在论坛混啊?
本论坛有句经典的名言得记住啊!
此言为:无图无真相是也。

网友B:
不懂,这个有点专业!

网友C:
我觉得一般黄皮的都是XXD,吧,你就在淘宝搜一下这个电调,看看里面的图片和哪个一样就是哪个呗,要不然不好判断

网友D:
黄皮的电调可能是新西达,在X宝上看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