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电源以及电池问题

楼主(2013-06-23):
买了BC168的充电器,6S 1300电池和3S 2200的电池。
现在手头有75W的电源(12V 6A),请问老鸟能不能用在BC168上,是不是充电电流用小一点就没事?还是说必须买个大功率的。
顺带问下 450  花牌6S电机用3S 2200的电池能飞么 新手也就练练悬停啥的。
非常感谢

网友A:
占个沙发
第一个问题,电源限制你充电的电流;
第二个问题,理论上讲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占个沙发
第一个问题,电源限制你充电的电流;
第二个问题,理论上讲没有问题;

那我用2A单独冲一块6S 应该没问题吧  手头现有一个,懒得再去买电源了

网友:
电我不太懂,但是以我的经验,电源最大供电6A,你充电器2A充电,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2013-11-25):
小手一抖,拿分就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