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翼上用的舵机和遥控器有什么特殊要求吗?

楼主(2013-06-23):
本人刚入了一架飞翼机,根据控制原理好像对舵机的一致性有很高的要求,而且对控的遥控功能和控制精度也有很高要求。请高手给些建议了。

网友:
不好意思,我也不懂,借個位子發問,
它的飛行原理?

网友:
貌似用同款舵机就行。。

有些飞翼机没有垂直尾舵、没有升降舵。。遥控器要有设置混控的功能。。设置副翼—升降舵混控才行。。

网友:
普通舵机

网友:
没什么要求,需要设置混控模式。

网友:
没啥要求,辉盛舵机,天地飞遥控都可以

网友A:
没有要求,普通舵机,普通电机,普通遥控器,普通电池,普通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有要求,普通舵机,普通电机,普通遥控器,普通电池,普通人。。。。。。。。

請教遙控應如何設置?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請教遙控應如何設置?

不同的遥控有不同的设置,我用天地飞8飞过飞翼,是设置升降舵混控开启

网友:
尽量用两个牌子一样的舵机,把副翼、升降设成混控。设置成其他无所谓!

网友:
舵机用同一个规格,行程一致就可以,遥控器必须有混空功能,

网友:
以上说的都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同的遥控有不同的设置,我用天地飞8飞过飞翼,是设置升降舵混控开启

明白,謝謝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