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m遥控器用的高频头可不可以给ppm的遥控器用

楼主(2013-06-23):
,pcm遥控器用的高频头可不可以给ppm的遥控器用

网友A:
可以。高频 头不分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高频 头不分这个。

哦,那多谢了

网友B:
可以,只能用ppm接收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只能用ppm接收机。

原来的不能用吗

网友C:
如果接收机是PPM的可以继续用,PCM的就不能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接收机是PPM的可以继续用,PCM的就不能用了。

哦多谢了

网友:
来学习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