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风微风暴力飞测试

楼主(2013-06-23):
     淘宝上买了两套瑞风模型家的微风,由于工作原因装起来就一只待飞,终于有时间出去测试一下了,翼展1.2米,电机2212  KV1400配8060桨,好盈60A电调,升降舵和方向舵是恒吉的MD933金属数字舵机,副翼舵机是银燕的塑料8G舵机,上天后开始无规则暴力飞测试各种全油门状态下的横滚拉舵以及倒飞推舵,强度杠杠的,灰常不错,就以这架灰机而言用3S  2200的电池而言机头还是太轻,用4S  2200的话可以爽飞,但是不能全油门(新手不要误解),最好用3S 2200以上的电池飞,压机头····有一个不足的地方就是电调放于机身里不利于电调散热,开孔的话影响美观。好了···上图上视频。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NTc0MzI3NjY4==.html

网友A:
这配置估计是玩直机出生的。我也这么干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配置估计是玩直机出生的。我也这么干

嘿嘿·····我是玩固定翼出生的······玩了3年电固和油固后入了450,450飞了2年入了500,然后就是1:10的短卡,平跑还有26CC的汽油大白鲨·····汗啊·····

网友B:
动力真足啊,,,,,兰州你什么动力配置?我也有2架,不过都上的是2212

一个x2212 一个a2212  都是做滑翔机牵引机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嘿嘿·····我是玩固定翼出生的······玩了3年电固和油固后入了450,450飞了2年入了500,然后就是 ...

用直机的舵机飞轻木固定翼很嗨的。快准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动力真足啊,,,,,兰州你什么动力配置?我也有2架,不过都上的是2212

一个x2212 一个a2212  都是做滑 ...

一样的···HIMODEL的2212(比XXD好点····买的早了闲置了一年没动,当时是75一只买的)  KV1400   好盈60A电调····格式11.1V2200  电池

网友:
动力真足

网友C:
楼主给是云南的

网友:
很不错啊 楼主站内我  把链接给我 这么好的产品要上值得买模型  让大家都能买到好的东西

zdmmx.com

网友:
天空真干净
能见度真高,羡慕嫉妒恨

网友:
60A电调?浪费了还是我OUT啦?

网友:
有这样的飞场真幸福

网友:
视频压缩得太厉害了,原版的可比这个好看多了,作为视频作者很遗憾啊,哎……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给是云南的

云南弥勒滴

网友:
不是一般的暴力啊

网友E:
2212 kV1400 + 8060桨,4S电池?我是彻底的败了,这样的配置要是新手看到,人人都学的话,设备有多少都不够烧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样的···HIMODEL的2212(比XXD好点····买的早了闲置了一年没动,当时是75一只买的)  KV1400   好 ...

你起飞重量多少?
我的起飞重量790g   我的推重比还不到1  连横滚都困难。。。。。。。。。。。。

网友:
引用 网友D:
云南弥勒滴

我是昆明的

网友F:
提醒撸主,飞“白斩鸡”时,要注意一下,小心看不清上下面,容易错舵

楼主:
引用 网友E:
2212 kV1400 + 8060桨,4S电池?我是彻底的败了,这样的配置要是新手看到,人人都学的话,设备有多少都不够 ...

新手看到确实会被误会了····上4S的话确实只是压重,如果上4S的话是不可能全油门飞的,如果要真正爽飞的话可以考虑用3S 2200毫安以上的电池,误导了新人真是抱歉·······

楼主:
引用 网友F:
提醒撸主,飞“白斩鸡”时,要注意一下,小心看不清上下面,容易错舵。

测试的时候太急了··都没来得及涂装,现在已经涂装好啦····不会分不清正反了,不过对于上单翼的话貌似白板机也不会分不清的···即使飞远了那么大的上单翼翼展可以分清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手看到确实会被误会了····上4S的话确实只是压重,如果上4S的话是不可能全油门飞的,如果要真正爽飞 ...

知错就改,好模友。

网友:
狗狗是好同志,只有一个问题,你的机头短了,是设计问题,下次加长点,就没有4S什么事了。

网友:
楼主、请问你的起落架是自己做的还是买的?是用什么做的?什么规格能说下嘛?

网友G(2013-09-07):
引用 楼主:
新手看到确实会被误会了····上4S的话确实只是压重,如果上4S的话是不可能全油门飞的,如果要真正爽飞 ...

成品机要这样压机头,比较诡异……

不知电池是在什么位置的?考虑用大点的电机来压机头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成品机要这样压机头,比较诡异……

不知电池是在什么位置的?考虑用大点的电机来压机头如何?

回复猫哥,飞机的重心有一点点的偏后,即使电池装最前面都“刚刚”合适,但是飞上天之后因为机翼太大,飞机很轻,非常飘,稍稍打升舵非常灵活,用大电机来压重固然好,但是电机位置刚刚合适2212级别,如果要大一点的话就得把边上的泡沫削掉些,有次我把图传放机翼中部,摄像头放机头,在机头动力电池下面还加了一块3S850 毫安的电池就非常好飞了,增加了起飞重量,反而好飞得多,毕竟是套材,也不贵,才几十块钱,还是别挑剔的好重在娱乐。

网友:
  电机用2216  重心刚刚好  另外把机翼切短点 翼展1米就行  不然就多加电池也行。这机要重点好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猫哥,飞机的重心有一点点的偏后,即使电池装最前面都“刚刚”合适,但是飞上天之后因为机翼太大,飞 ...

电机用2216或者2217,电池嘛……如果头还不够重,考虑下两组1500并联?这样可以不用考虑油门问题。

网友H:
楼主什么控?图上几架飞机都是一个控?

网友:
好天气,好飞技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什么控?图上几架飞机都是一个控?

回复楼上的,两架固定翼和450用的天地飞7控,做到了一控多机,飘飘是朋友的,用的天九控,现在朋友也是做到了一控多机了

网友I:
这个飞机用的上要用2200MAH和60A电调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个飞机用的上要用2200MAH和60A电调吗?

30A-40A足矣·····因为手里没电调了,就闲置了一只60A的,索性就用上了·······2200MAH的电池是必须的,不然头轻得厉害·········

网友G:
引用 楼主:
30A-40A足矣·····因为手里没电调了,就闲置了一只60A的,索性就用上了·······2200MAH的电池是 ...

如果有3S的1500电池,果断两块并联啊……不担心高电压烧东西,3000的容量……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果有3S的1500电池,果断两块并联啊……不担心高电压烧东西,3000的容量……

猫哥这是一个好办法,既增加了飞行重量让飞机好飞了,也延长了续航时间啊······只不过这样做的话其中的一块电池就变成微风的“下吧”了,有失像真度,话说这架飞机自从上次飞过FPV之后就一只放起来了,好久都没通电了,很是有意猫哥的海潮,我朋友买过一家,说超级好飞,水里姿态很漂亮··········

网友G:
引用 楼主:
猫哥这是一个好办法,既增加了飞行重量让飞机好飞了,也延长了续航时间啊······只不过这样做的话其 ...

海潮,每个玩水机的都应该拥有一架。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楼上的,两架固定翼和450用的天地飞7控,做到了一控多机,飘飘是朋友的,用的天九控,现在朋友也是做 ...

谢谢了,看来还是整个天7划算了,再问一下固定翼和直升机切换麻烦吗?听说是预先设定好的机型,直接切换开关就可以。再有就是:切换的时候其他什么都不需要设置就可以飞是吗?请老鸟再指导下......

网友J:
引用 网友G:
成品机要这样压机头,比较诡异……

不知电池是在什么位置的?考虑用大点的电机来压机头如何?

因为这飞机机尾给平尾开的槽向下的,造成平尾一直是拉杆状态,我用3S 2200的电池简直就是吊着飞

网友:
引用 网友J:
因为这飞机机尾给平尾开的槽向下的,造成平尾一直是拉杆状态,我用3S 2200的电池简直就是吊着飞

这就难怪了……

网友(2013-10-30):
双11 这机搞活动 买2送一。去看看吧 http://bbs.mx3g.com/thread-434593-1-1.html

网友:
呵呵没我的轻木微风爽

网友K:
引用 网友C:
楼主给是云南的

楼主是云南建水的,我是石屏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G:
海潮,每个玩水机的都应该拥有一架。

楼主说的朋友就是我了,猫兄...海潮确实是一架好水机

网友K:
小柴...太不够朋友了嘛!这久买机你们都是瞧瞧呢整嘛

楼主:
引用 网友K:
小柴...太不够朋友了嘛!这久买机你们都是瞧瞧呢整嘛

何哥啊····哪里嘛····你看看我发表的时间是哪哈啦···嘿嘿····那时候在群里都在论这个事情呢,我还装了图传摄像头什么的去上面····

网友G:
引用 网友K:
楼主说的朋友就是我了,猫兄...海潮确实是一架好水机

在联系厂家做点小改进。米国人小气,为了省成本把垂尾里面的碳纤管省掉了……
电机座用层板做,改成适合4孔电机的。

舱盖是个麻烦,泡沫件成套出来都没有多的,不知用吸塑做能不能搞好。

网友:
引用 网友K:
楼主是云南建水的,我是石屏的

我是昆明这边的

网友:
双11这个微风搞活动 100元3架  http://bbs.mx3g.com/thread-434593-1-1.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何哥啊····哪里嘛····你看看我发表的时间是哪哈啦···嘿嘿····那时候在群里都在论这个事情 ...

呵呵~!这机跟刘东升装了一架,确实好飞!但也没咋个装,主要是他第二天要开业,赶着装呢,外观很粗糙。我现在也买了三架空机,连班超给我的那架,已经是第四架啦

网友:
引用 网友G:
在联系厂家做点小改进。米国人小气,为了省成本把垂尾里面的碳纤管省掉了……
电机座用层板做,改成适合 ...

猫兄   别提舱盖了,我的舱盖至今还在楼主的老家湖里漂着呢,我也懒得下水去拿了,自己用泡沫打磨了一个,和原机的还是很像,只是尺寸短了一点,还有一只水鞋也是在那湖里飘着,现在准备改成北极星那种水鞋,自己做个浮筒支撑杆就OK了。